[51单片机] 求助,做过的高人请指点下,开/关机缓冲

楼主(2018-06-01):
就是按下按键,led灯会逐渐变亮,有几秒钟,代表开机;同道理,关机的时候也是如此,led灯逐渐变暗,有几秒钟,只到灭,代表关机。一头雾水,这个用51应该怎么做,芯片类似stc的,带pwm,带flash.

网友A:
示波器看一下波形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B:
有空闲PWM,那就用起来,在你设定的那几秒内,慢慢更改占空比,LED就会渐变了,时间到了后,再决定开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