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单片机跑马灯的问题(不简单)

楼主(2018-06-01):
求助。问题如下,实现跑马灯,但是MCU的口是这样的。从左向右,P31 P00 P01 P02 P03 P06 P07 P34.
要求是这样的,第一下按键:P02 P03亮;然后P01 P06亮;P00 P07亮;P31 P34亮。(每一对灯依次亮,每次只有一对灯亮)
                     第二下按键:反向;
                     第三下按键:同时闪烁;
                     地四下按键:全灭。

高人指点,特别有2点,我很困惑解决不了,1,两个IO口拼成一个8bit的,怎么处理?
                                                           2,怎么调节灯闪烁的速度;(我试了delay,循环等方法都不好)

请高手写程序出来,我好学习,调试。非常感谢。

你的问题描述不清。 按一下按键 亮到P31 P34之后接下来怎么亮?亮的完整循环都没有说清楚。亮到P31 P34之后是从头亮P02 P03?还是掉头从P00 P07 返回去? 第二下按键 : 反向 ?怎么反向 方向亮的顺序也没描述,谁愿意猜测你的想法? 第三下按键 : 同时闪烁?怎样闪?闪的周期多少? 8个灯同时亮 同时灭的 闪? 还是4亮4灭的闪? 问题都不描述清楚。别人怎么回答你?

网友A:
这字根本看不清

网友B:
发帖请注意颜色

网友C:
太难了,看不懂问题

网友D:
求助。问题如下,实现跑马灯,但是MCU的口是这样的。从左向右,P31 P00 P01 P02 P03 P06 P07 P34.
要求是这样的,第一下按键:P02 P03亮;然后P01 P06亮;P00 P07亮;P31 P34亮。(每一对灯依次亮,每次只有一对灯亮)
                     第二下按键:反向;
                     第三下按键:同时闪烁;
                     地四下按键:全灭。

高人指点,特别有2点,我很困惑解决不了,1,两个IO口拼成一个8bit的,怎么处理?
                                                           2,怎么调节灯闪烁的速度;(我试了delay,循环等方法都不好)

请高手写程序出来,我好学习,调试。非常感谢。

网友E:
好歹修改下背景颜色。
1.很简单,按照顺序逻辑执行就好了,没有卡死很严格的时间,用延时足够了。
2.两个IO并成1个8bit,用移位,每个IO当成1个数据的一位,可以这样P31<<1|P00<<2|P01<<3,这样以此类推就好了。

网友F:
看不清图片里面的文字
51单片机?

网友G:
可以用1个模式寄存器,记录四个运行模式。 用一个指针,记录当前动画步,读取动画每步表格,直接输出到口就行了。 按一次按键,模式更改为下一模式,并清除动画步指针,重新开始读取动画表格,输出到口。 两个口P3,P0用两表格,输出注意MASK,不要影响其他的口。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1个模式寄存器,记录四个运行模式。 用一个指针,记录当前动画步,读取动画每步表格,直接输出到口就 ...

好象很简单,新手什么模式寄存器,用指针都不会。

网友I:
很简单,按键4个状态,对应灯的四个状态。按键的状态根据按下次数循环变动,然后灯根据按键的状态进行显示。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什么指针,寄存器,移位都不需要,很适合新手。延时的话用delay足够,不过用定时器会更方便一些。

网友J:
我以为这个不难
自己慢慢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