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003编译报错--- Error: failed to execute 'C:\Keil_v5\C51\BIN\C51.EXE'

楼主(2018-06-01):
新唐003编译报错--- Error: failed to execute 'C:\Keil_v5\C51\BIN\C51.EXE'。度娘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不行,寻求群友解答。

网友A:
估计编译器的路径没安装好。
卸载,然后重新安装一个Keil 看看

网友B:
安装错版本了

网友B:
你没有安装keil c51,你肯定安装成了for arm。不一样的

楼主:
我一直使用MDK arm的。有同事使用N76E003,我想体验一下,想同时兼容arm和C51.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C:
莫非你没有安装C51

网友C:
可以实现共同安装。你只需要全部默认安装路径就行了。安装for ARM和for C51两个默认路径,就OK了。

网友D(2019-03-11):
我用新唐003也出现这个问题,我已经安装了C51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新唐003也出现这个问题,我已经安装了C51了

重新安装试试看。

网友F:
一定要安装在不同路径,防止冲突

网友:
可以实现,安装时候别安装同一个目录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