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没什么可写的,谈一谈keil C51软件仿真

楼主(2018-06-01):
没什么可写的,谈一谈keil C51软件仿真步骤,软件仿真,不用硬件。
1)打开kei C,新建一个工程,工程名自取,新建一个C源文件,添加到工程。
2)生成HEX文件。右键点击Project Workspace里的Target 1,输出output里点选HEX复选框即可,这样生成的文件,可以烧录到单片机硬件里,以实看仿真效果。
当然,此目的就是生成可执行的机器程序。
3)以上准备后,操作如图所示:
要操作I/O口,目前我给I/O口赋值。如点亮灯。下面是P1^0,P1^2,P2^0,只是用来测试。
点击下图的Debug-Start/Stop Debug Session,开始进入仿真调试,如果停止,请再次点击点处。
点击后,左边应该会出现各寄存器地址等,目前还没有真正的运行。
点击GO来执行,如下。
查看I/O的信息,Peripherals- I/O-Ports-Port 1
更多内容下载附件PDF.

网友A:
纯软件仿真, 好久没有用了, 现在有的芯片开发工具都不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