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请教STC8A系列PWM输入捕获问题

楼主(2018-06-01):
在做一个项目,用的单片机是STC8A8K64S4A12,有个模块是PWM输出,周期1ms。这颗IC不太了解,看规格书上有个PCA输入捕获,说的不是很明白,不太清楚能不能用这个做PWM捕获,知道的大佬告知下。还有就是可以用定时器来测量PWM周期、占空比等数据。如果用定时器去做,那是不是单片机就不能做其他事。感觉一直在测量PWM信号。谢谢各位。

网友A:
1ms的中断,单片机还可以干别的事,只是你以为1ms很快,不干别的而已。你开个1ms的定时器中断试试,主函数照样执行。

网友B:
可以用PCA来做

网友C:
PCA可以测量高电平、低电平时间或脉冲周期,但是对于最小的捕获间隔有要求,因为要中断里取数据。
对于STC8A8K系列,PCA捕获中断设置为高优先级,其余中断均低优先级,最短捕获时间大约为100个主频时钟的时间,具体来说,比如跑24MHZ,则最短捕获间隔可以做到4us。而最小捕获分辨率则是一个主频时钟时间,精度则跟主频精度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CA可以测量高电平、低电平时间或脉冲周期,但是对于最小的捕获间隔有要求,因为要中断里取数据。
对于STC8 ...

跑24M的话估计能做到 2M

网友D:
PCA可以做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s的中断,单片机还可以干别的事,只是你以为1ms很快,不干别的而已。你开个1ms的定时器中断试试,主函数 ...

嗯,弄好了,谢谢。

楼主:
嗯,弄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A可以测量高电平、低电平时间或脉冲周期,但是对于最小的捕获间隔有要求,因为要中断里取数据。
对于STC8 ...

嗯,弄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