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DMA方式操作RS485-----思路

楼主(2018-06-02):
RS485总线由于其简单稳定等特性在工业现场比较常用,最常见的Modbus-RTU协议一般也采用RS485总线。
STM32F1系列单片机会集成好几个UART外设,并且会提供DMA通道,采用STM32单片机可以非常高效方便的实现多路Modbus通讯。

RS485一般采用两线制接法,即半双工通讯。
以常见的MAX3485芯片为例,RO引脚接UART的RX,DI引脚接UART的TX,RE和DE并联接GPIO用于控制MAX3485的工作方向。
RO DI这两个引脚没啥可多说的,主要是为何要将RE DE俩引脚并联起来。
通过数据手册可以看出来RE和DE分别控制接收器使能和发送器使能,而且两者使能逻辑刚好是互斥的,由于是MAX3485是半双工模式,故在同一时间只能使能接收器或者发送器的其中一个,这样并联起来接GPIO可以保证这一点。

=============================分割线=============================
发送主要流程:
1、将MAX3485方向控制GPIO置为高,使得MAX3485进入发送状态。
2、配置UART的DMA通道,使能DMA的TC中断,开启DMA通道工作。
3、DMA发送完成后会触发DMA TC中断,在DMA中断服务函数中清TC标志,禁能DMA通道,最后开启UART的TC中断。
4、在UART将发送区数据发完了以后会触发TC中断,此时将MAX3485方向控制GPIO置为低,使其进入接收状态

==========================关键代码===============================
以UART1为例,GPIOA_8作为MAX3485的方向控制IO

UART1初始化配置部分
void Uart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开USART1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开GPIOA的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开DMA1的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USART1 接收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USART1 发送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MAX3485 方向控制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USART1的波特率相关配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使能USART1的DMA TX请求
    USART_DMACmd(USART1,USART_DMAReq_Tx,ENABLE);
    //使能USART1的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初始化USART1设备并使能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清一下TC标志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

DMA配置部分

extern char DMA4Busy;//此变量用于标志DMA4这个通道是不是忙
void Uart1DmaConfig(char *buf,unsigned short len)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1通道4配置
    DMA_DeInit(DMA1_Channel4);
    //外设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USART1->DR);
    //内存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buf;
    //dma传输方向单向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设置DMA在传输时缓冲区的长度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len;
    //设置DMA的外设递增模式,一个外设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设置DMA的内存递增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外设数据字长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内存数据字长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设置DMA的传输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设置DMA的优先级别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设置DMA的2个memory中的变量互相访问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4,&DMA_InitStructure);
    //开启DMA通道的TC中断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4,DMA_IT_TC,ENABLE);
    //置通道忙标志
    DMA4Busy=1;
    //开启DMA发送

    DMA_Cmd(DMA1_Channel4, ENABLE);
}

DMA中断部分
void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void)
{
    //清TC标志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4);

    //关闭DMA通道

    DMA_Cmd(DMA1_Channel4, DISABLE);
    //清DMA通道忙标志

    DMA4Busy=0;
    //开启USART的发送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ENABLE);
}

UART中断部分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判定是不是接收中断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UartRec(USART_ReceiveData(USART1),1);
    }

   //判定是不是发送完成中断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C) != RESET)
    {
        //清除TC标志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将GPIOA_8置低 使MAX3845进入接收状态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
}

//串口1发送函数 发送一串数据
//参数:
//1:发送数据指针
//2:发送数据长度
//3:发送方式 0-----DMA方式发送 1-----监听模式发送
//返回:
//unsigned char 1----发送完成(注:在DMA模式下 1仅代表发送指令下达并没有发送完) 0-----通道忙
char Uart1SendFrame(char *buf,unsigned short len,char method)
{
    int i;

    if(method==0)
    {
        //如果使用DMA方式发送先要判定一下DMA通道是不是忙

        if(DMA4Busy==0)
        {
            //置GPIOA_8为高 使得MAX3485进入发送模式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配置UART1的DMA通道 开始DMA发送

            Uart1DmaConfig(buf,len);
            //函数返回1

            return 1;
        }
        else
        {
            //函数返回0 发送失败

            return 0;
        }
    }
    else
    {
        //这里采用监听模式发送

        //使MAX3485进入发送模式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循环发送

        for(i=0;i<len;i++)
        {
            USART_SendData(USART1,buf);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使MAX3485进入接收模式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函数返回1

        return 1;
    }
}

网友A:
学习学习,DMA用的很烂,向各位大侠学习

网友B:
学习一下楼主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