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S编译出错

楼主(2018-06-01):
gmake: *** [source/DSP281x_DefaultIsr.obj] Error 1
'Building file: ../source/DSP281x_GlobalVariableDefs.c'
'Invoking: C2000 Compiler'

网友A:
请按下面文档中“How to resolve" Command-line error: cannot open command file ”部分的说明修改一下系统设置,然后再编译看看: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CCStudio_FAQ

网友B:
只要是官方的例程,所有的出错,大部分都是配置问题,还有就是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