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AGC电路分析 可有偿

楼主(2018-06-02):
第一次发帖,如果不符合要求,还望大家包容。
电路如上,电路原理基本能看懂,主要是检波和后面的计算,不知道怎么用公式去算
还望有时间的大神予以点拨,感激不尽。

网友A:
跟 AGC 好象挨不上边呢.
这电路是什么输入信号呢, X1 输入么

网友B(2018-07-13):
乖法器的Y信号是交流信号的增益,幅度增益,经D1半波检波滤波,得到幅度的直流信号,信号幅度增加,直流信号增加,339输出降低,导致Y信号(交流幅度增益)降低,这样构成一个动态的负反馈糸统。如果看成深度负反馈的话,整流直流信号为同相信号0.0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