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高精度程控电流源设计(4-20ma)

楼主(2018-06-02):
图为一个程控电流源,采用20bit   2.5V满量程输出的DAC
输出电流4-25mA,精度0.02%RDG+2uA
带负载能力600Ω(@25mA)
运放改成了OP27(±9V供电)
输出端串联了一个M7二极管保护
取样电阻采用25ppm  0.1% 晶圆电阻,

请问电路中是否还有其它问题需要避免或者注意,或者设计有问题的地方?

楼主:
自己顶一下,路过的前辈给点指点。

楼主:
不要沉了,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A:
要看具体的要求:
1. 是DAC设置之后再接上负载?还是负载始终接着,调DAC使负载电流变化就可以了?
若是前者,那么在每次负载接上时都会产生很大的过冲电流。
2. 输出端口的M7,其漏电流可能在某些温度条件下破坏指标。
3. C15的存在不一定有好处(不过,这个可以通过测试确认)。
4. 电流采样电阻的功率裕量很好,应该是经过计算了。
5. 可在运放的反相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预留一个补偿电容。
6. 输出端的RC不一定有必要,且R7的功率不需要这么大。
7. 除非纯粹为了分辨力,否则20bit的DAC有点浪费。

网友B:
问题太大。运放5v驱动nmos加24v就不对,原则错误。

关断的话,运放输出可以到负电压,足以让nmos关断 实际工作工作在中间态。
运放是±9v供电的, Nmos vgsth 2.5v足以完全打开,且导通电阻只有80mΩ,加上取样电阻上的1.25v电压,运放输出端只需要不到4V就能完全打开。 为什么不可以驱动NMO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具体的要求:
1. 是DAC设置之后再接上负载?还是负载始终接着,调DAC使负载电流变化就可以了?
若是前 ...

1,先接负载,再开电流,
     先开电流,再接负载
     通着电流,负载断开
    这几种情况都有可能,我如何才能尽可能避免电流冲击呢?请老师指点

2、输出端口M7您说的是并联的M7吗,这个我担心负载会有感性的,所以加了续流,您说的漏电流确实存在,考虑去掉或者换一个漏电流小的二极管了

3、C15  R11存在,主要是为了补偿掉高频的反馈回路,是我从另一个论坛的老师那学会的,但是会造成负载调整速率下降,最终导致电流上升沿过冲,所以再输入端加上了低通滤波,以减小阶跃响应过充电流。
    不知道这么做是否有道理,具体效果还没有测试对比,后续会测试。

4、电流采样功率,是计算过得,主要是为了防止温升对采样造成影响。做PCB设计时候,会把电阻下边全部铺铜皮,增加热量传导尽可能避免自发热温升。

5、运放反向输入端和输出端电容,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大概参数是多少呢?根据什么来调节?请老师指点

6、输出端RC 预留的, R7功率担心电阻发热,所以选的比较大
7、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看很多恒流源都是用的JFET,或者JFET+BJT,用JFET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这里是否有必要把增强型的NMOS换掉呢?请老师指点。

楼主:
@chunyang  老师可以帮我看一下吗?是否需要加一些保护和优化。

楼主:
@NE5532   老师,可否屈尊指点一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太大。运放5v驱动nmos加24v就不对,原则错误。

就算运放电源采用5V的,在这个电路中也没问题。
再说,楼主明确说了是9V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先接负载,再开电流,
     先开电流,再接负载
     通着电流,负载断开

1. 更高的响应速度;
2. 不能只有“担心”而没有论证;如果对付感性负载,1N4148足亦;
5. 相位补偿;
6. R7最大可能的功率是可以计算的,不能靠“担心”;
7. JFET可以得到更好漏电流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更高的响应速度;
2. 不能只有“担心”而没有论证;如果对付感性负载,1N4148足亦;
5. 相位补偿;

老师:
1、更高的响应速度,通过哪些影响量来实现呢?我的意思是说,哪些因素决定了 我的调整速度。
2、IN4148能否用一个JFET代替呢,源极和漏极 接在一起。进一步减小反向漏电流,同时减小温度变化引起的漏电流变化。

5、相位补偿的电容的,大小如何确定呢?

6、阻容吸收电路,R7的功率应该如何计算呢?
8、关于DAC位数,0.02%准确度,我选用16位DAC,分辨率可以达到1/(2^16)=0.00153%   最大误差是最小分辨率的13倍左右这样合适吗?

网友:
晶圆电阻不错

@mcbot :我也用过这个恒流源电路,你的电流是恒定的吗?还是调制的? MOS管GS端可以加个电容,减小密勒效应
老师,您好! 别只说不错啊,能否优化一下电路,或者给这个电路挑挑毛病,或者分析一下破坏这个电路指标的影响因素呢?

楼主:
电流是程控的,通过DAC输出电压,控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是程控的,通过DAC输出电压,控制的。

我的意思是指DAC输出的信号频率是多少,还是直流信号?

DAC输出直流信号,控制电流是恒定电流,不是脉动电流。

楼主:
老师:您好!
G S间增加电容,减小mosfet的弥勒效应,主要是用来降低开关损耗吗?还是什么作用呢?
这个mos是长期工作在恒流区的,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这种情况下,密勒效应需要考虑吗?

网友:
那应该不用考虑了,我的恒流源是用在开关状态,所以加电容了。不要叫我老师,我也是个菜鸟,哈哈学习学习

网友C:
输出下限是4ma为啥还需要使用双电源运放?用一片轨到轨运放5V供电不行?

网友D:
线性恒流, 用三极管比MOS管效果要好。
另外如果换用三极管, 建议用带散热片的低放大倍数功率三极管, 耐压取高些, 比如用TO126/220封装的 13005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线性恒流, 用三极管比MOS管效果要好。
另外如果换用三极管, 建议用带散热片的低放大倍数功率三极管, 耐 ...

三极管不是会引入b端电流?

网友D:
那就用PNP管,放24V上,运放电源也改成24V,  运放同相、反相端换一下,就可以解决基极电流影响。

老师,没明白你的意思,可否上个简图。

网友E:
看看看看

看了要发表建议和意见的哦

网友F:
运放输入的是直流信号,为什么要加电容C15呢?这样这条通路不是断开了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
1、更高的响应速度,通过哪些影响量来实现呢?我的意思是说,哪些因素决定了 我的调整速度。
2、IN ...

1. 其实,首先要提出明确的需求,如果连指标都没有,何谈设计。
2. 应该犯不着,在可以满足指标的情况下,电路越简单越好,器件越常见越好,成本越低越好,(发烧的,以烧器件为主的除外)。另外,不是IN4148,而是1N4148。

5. 相位补偿电容计算比较复杂,要分析自身电路的频响,再结合运放的波特图,在响应要求不是十分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调试解决。
6. 吸收?这个地方需要吸收什么呢?也许什么都没有。
8. 以需求为准,只要能满足需求就够了。

网友G:
我怎么看不出精度能达到0.02%,怎么算出来的?

老师: 您认为精度能达到多少?怎么算出来的呢?

网友G:
如果你不是每个产品都校准的话,那么:
先不考虑温飘,所有电阻使用±0.1%精度(平均分布),使用蒙特卡洛模拟1000个产品的情况如下图,
若生产按 ±3σ 水平控制,则输出电流的最差精度不会优于±3*10uA/20mA=±0.15%,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不是每个产品都校准的话,那么:
先不考虑温飘,所有电阻使用±0.1%精度(平均分布),使用蒙特卡洛 ...

老师您好!
1、这种0.02%精度要求的产品,是会对每一个产品进行调零和校准的,因为DAC输出存在非线性问题,必要的话,会进行多点插值校准。
2、电阻之所以标0.1%精度,是因为精密电阻的精度和稳定性(温飘/时漂)往往都是正相关的,精度越高,稳定性越好,否则精度没意义。其实这个产品对“电阻的稳定性要求”比“电阻初始精度要求”重要,初始精度可以通过软件校准来保证,稳定性的话,比较难补偿了。

您这个算法,只是对电阻初始精度误差进行了正态分布计算的结果吗?因为我们做的产品都是量小的产品,没有进行过这种批量的计算,劳烦您多指点一下。以前没从概率的角度来计算过产品的一次合格问题,一般都要校一下。

网友H:
资料真棒,980页。

网友I:
引用 楼主:
@chunyang  老师可以帮我看一下吗?是否需要加一些保护和优化。

我没做过高精度电流源,无经验可言,相关技术也没研究过,只能给点大致建议。
首先,对于精度是否能满足,感觉有问题。当然,感觉未必靠谱,是不是能满足需要定量计算。
DAC的位数未必越高越好,满足即可。不过输入回路里的R8和R10,制造误差和温漂可能是个问题。运放方面,输入失调系数和温漂都需要考虑。怎么补偿,软件调零还是硬件调零需要考虑。Q3的温漂是否会影响到精度要求,这个需要计算。而输出端口的RC吸收回路和续流二极管是破坏精度的无必要电路,应去除。即使是感性负载,一般而言,电流源驱动感性负载的应用极少见,尤其是电感量较大的情况,且楼主电流源最大只有25mA,工作电压24V,这种情况下的反向电动势能量有限,硬扛就是,注意驱动管的耐压即可。电源稳定性问题同样需要考虑。感觉楼主仅考虑了采样电阻的精度问题,其它问题似乎都没有涉及。
0.02%的精度相当高了,元器件的温漂不能忽视,可以考虑整体电路密封并用电热丝加热到一个高于最大应用环境温度的数值并使用温控电路进行恒温控制。
精细的高精度电路在本站中上海彭建学颇有研究,只是不太常在,试试运气请教他吧。

网友J:
好久没见到这类管子用在放大上了哦。

网友K:
引用 楼主:
1,先接负载,再开电流,
     先开电流,再接负载
     通着电流,负载断开

反馈回路只有一条,“高频的反馈回路”,难道还有一条低频的反馈回路,或者中频的反馈回路???

网友L(2025-01-05):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不是会引入b端电流?

肯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