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TLP250发热问题

楼主(2018-06-02):
我使用一个tlp250去驱动一个IGBT,原理如图所示,IGBT上的直流电压不足300V,负载电流很小,默认一直导通或者关断。长时间工作的时候tlp250就会发热严重,温升接近20℃。请教下大侠有没有遇到相关情况的。测试TLP250后端加电压5V以上自身工作电流7mA左右,但是IGBT端的直流电不施加的时候光耦发热不严重,IGBT施加直流电后光耦会发热。希望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光耦的驱动端电源是一个独立的电源,且图中的压敏电阻未焊接

网友A:
估计 你的 光耦离 igbt很近

网友B:
你的驱动频率是多少?我记得TLP250驱动频率最高才25kHz,我在一款产品上用过TLP250,实验的时候炸管了,后来换了33151,不过你如果是高压系统,为什么不用IR的驱动芯片呢?这种玩意比TLP250、350好用多了,电流还大,驱动频率还高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