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XROM问题

楼主:
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00H-FFH不是256个地址吗?为什么可以有768字节的RAM?还有如果768个字节的话可以放u16类型的数组多少个呢?

网友A(2018-06-02):
看前面的介绍啊,那写错了
02FFH这个地址才是。

网友A:
手册笔下误都好几次了,没有改。不过前面的内存图上标定的是对的。

网友B:
基本内存128  用直接寻址访问方法访问。直接寻址高128字节内存地址访问的是标准内设。
扩展内存128,共用高128内存地址,访问时候是采用间接寻址形式。
另外768内存,你可以理解为通过外接RAM芯片接入方法的只是物理上放在芯片内部的RAM,因为在内部因此它不会占用你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但是访问还是用的是外部数据访问指令也就是汇编里面的MOVX类型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内存128  用直接寻址访问方法访问。直接寻址高128字节内存地址访问的是标准内设。
扩展内存128,共用高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笔下误都好几次了,没有改。不过前面的内存图上标定的是对的。 ...

懂了 谢谢

网友C:
新唐的芯片不错,就是手册做的时候掖着藏着,还笔下误一堆。

网友D:
原来如此,希望下一版给纠正了。

网友D:
我以为只能多用256呢,因为那个例子里也没有说具体多少。而且用的是256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为只能多用256呢,因为那个例子里也没有说具体多少。而且用的是256内的 ...

RAM我用超过128就编译不通过了,XRAM可以用768

网友D:
能用C语言直接操作这些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能用C语言直接操作这些吗

unsigned char idata  tmp;
这个就是访问高128内存定义。
float idata x;
这个是访问扩展768字节内存的定义

网友E(点评):
难道不是xdata关键字定义的变量才在扩展的768字节内存中吗?

网友F(2019-02-27):
需要在配置里设置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