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光耦合器晶闸管、继电器来控制加热

楼主(2018-06-02):
如图,单片机通过控制光耦合器晶闸管、继电器来控制加热管。继电器和晶闸管分别起什么作用?为何用两个开关器件来控制通断?真心求教,谢谢!

楼主:
补充图片如图

楼主:
别沉了啊,求解答!

网友A:
说白了,继电器控制的有一些异常的情况时关断,算是总开关吧,SCR控制的是一个闭环控制,调节负载的功率,即是每秒过几个周期脉冲,相当平均功率。

可控硅有触点?呵呵!

网友A:
@king5555 ,乍回事啊,海峡二岸要和平,不要战争。

台湾还是打下来的踏实。和平统一?呵呵!即使勉强和平统一也肯定比现在的香港还乱。事实上香港的乱台湾应该是在很大的程度上起了消极的作用。台湾南部果农的口号是肚子扁扁也要挺扁,身无分文也要挺文。现在水果卖不出去了,就喊着要大陆买台湾水果了。典型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GMD和MJD只是独台和**的区别,基本上没有本质的区别。king5555好走不送。

网友A:
@king5555 ,多来论坛看看,多指导年轻人,多宣台的民本理念。地方自治方面台比大陆好得多

为啥进不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ing5555 ,多来论坛看看,多指导年轻人,多宣台的民本理念。地方自治方面台比大陆好得多 ...

老人家,台湾已经成为美日制约中国的桥头堡,台湾也不可能和平统一,必须武力解决。

不是说不能和平统一,但是目前来看显然不是统一的最优解。穷台,乱台然后取台方是上策。坚决反对GTB的无原则惠台。要旗帜鲜明地坚决拥护CYW“同志”继续担任TW地区领导人。努力推动统一进程加快实施。

网友C:
你这电路图中的Q402有起到开关作用?P1.7高电平时是多少V的?继电器可以实现小电流控制大电流。。。

网友C:
@king5555 别走啊,还有很多问题向你请教呢。。。

网友D:
可能的原因:
任何一个器件短路或者粘连异常,都可以关断加热,防止异常加热出事故。
至于可控硅快速开关,继电器慢速开关,似乎不是理由。
还是问一下设计的人,是怎么考虑的,反正我不会这么设计。

网友E:
楼上有说调功率,这是有可能的。
另外你看看U401是不是有过零触发功能,有的话还可以保护继电器触点。
具体要整体分析了,单看这个电路,继电器是没必要。

网友F:
防止可控硅击穿,持续加热或者干烧造成火灾等~

网友G:
一组用继电器全加热 一组用来做调温加热用

网友G:
为何保护可控硅不会长时间工作在全功率状态下,而且调温时可控硅才工作。

网友H:
怎么电工也有人对什么武统内战感兴趣的。彊土啊社稷啊,我还以为那是统治阶层的事儿。

网友I:
保证单片机上电时或故障时(p1.4 p1.7同时为高、低)加热器断电不工作。提高系统安全性。

网友J:
引用 网友A:
@king5555 ,多来论坛看看,多指导年轻人,多宣台的民本理念。地方自治方面台比大陆好得多 ...

King走了?啥时候的事?远离政治,容易得抑郁!

网友K:
SCR是用来“加热”的。

谢谢大家!

而继电器用来“制冷”的。

原则上就是这样。

因为是PWM输出,而且肯定是使用了PID。

那么在脉冲输出的“高电平”进行“加热”,而高电平反向之后为低电平给“制冷”的继电器。

如果采样周期为1秒,那么PID可以计算出“加热高电平”的输出时间,当然小于1秒,那么其余的1秒钟的时间用于给“制冷继电器”信号以启动执行机构进行“制冷”。

如果加热炉的温度过低,那么PWM的PID输出全程1秒来最大程度地进行“加热“,此时的”制冷继电器“关闭。

当温度基本达到设定值之后,PID进行”线性模式“,加热用的SCR和制冷的继电器,同时输出,也就是在1秒的采样周期内,加热一段时间,又制冷一段时间,从而保证加热炉的温度恒定。

互补输出的ClassAB电路就是“加热和制冷”同时进行的。

但不是PWM的控制方式。

希望本大师的教导能够帮到你。

再次感谢大家!

大师的解释真是妙,和大猫小猫开二扇门的道理差不多,一个并联,一个串联!

网友A:
引用 网友K:
SCR是用来“加热”的。

谢谢大家!

一个控制也可以完成温度恒定,PWM只不过驱动形式,就是 个占空比D,PID 是算法。去控制这个D就可以了,实现效果等效于CLASSAB

网友E:
引用 网友K:
SCR是用来“加热”的。

谢谢大家!

大师都不用看电路就直接教导了。。

网友L:
继电器保护作用,我们的产品只用SCR,就出过在客户那里失火的事,

最骚的是,事后一切都没改,把生产工人罚款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