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分析下 可有偿

楼主(2018-06-02):
第一次发帖,如果不符合要求,还望大家包容。
电路如上,电路原理基本能看懂,主要是检波和后面的计算,不知道怎么用公式去算
还望有时间的大神予以点拨,感激不尽。

网友A:
请讲一讲楼主基本看懂的电路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讲一讲楼主基本看懂的电路原理。

AD633输出信号经检波电路检波后与比较器的参考电压进行比较,起控阈值大约在0.5~0.7V左右。
当比较器负输入端电平低于正输入端电平时,比较器输出开路,电源通过R2R3分压后对C2充电,比较器的输出电压向到正电源电压接近。比较器的输出电压又反馈到乘法器与乘法器相乘,所以随着这个电压升高,乘法器的输出电压也随之增加。当乘法器的输出电压增加使得比较器负输入端的电平高于正输入端时,比较器输出低电平,这个电平接近负电源,但是由于C2的容量很大,比较器又有一定的输出电阻,所以实际上比较器的输出不会立即下降到负电压,最后达到平衡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633输出信号经检波电路检波后与比较器的参考电压进行比较,起控阈值大约在0.5~0.7V左右。
当比较器负输 ...

当比较器负输入端电平低于正输入端电平时,比较器输出开路,电源通过R2R3分压后对C2充电,比较器的输出电压向到正电源电压接近。———— 这是不可能的!

由于比较器负端接有二极管D1,因此,负输入端电平总是高于正输入端电平。

为了发帖,楼主电路是杜撰的吧,不是实际应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比较器负输入端电平低于正输入端电平时,比较器输出开路,电源通过R2R3分压后对C2充电,比较器的输出电 ...

感谢你的回复。
首先,电路来源是老师给我的,我也焊接了实物,输入在3~10V时变化时,输出稳定在0.5V左右,电路不存在为了发帖,杜撰之说。
其次,你说由于比较器负端接有二极管,所以负始终大于正,我并不是很理解,
打扰了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