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类功放芯片TPA3221的放大倍数

楼主(2018-06-02):
这芯片的gain在手册上看有四种,18dB、24dB、30dB、34dB。这个gain通常是电压的放大倍数,这个手册上也提到了voltage gain。

24dB就是15倍放大。芯片的最大工作电压是30V。

输入信号为单端的2VRMS的时候,假设是正弦波信号,VPP就是5.6V。

放到15倍,输出的VPP就是84V。

电源电压只有30V,怎么做得到?或者我的理解那个地方出错了。

@xch :能否说明白一点,不理解
xch
把放大器理解成永动机了

网友A:
放到15倍,输出的VPP就是84V。是你自已的推断.电源30v,此时早削顶了.

网友B:
D类放大与线性放大不一样。
输出为BTL。

网友C:
根据放大器最大输出电压和电压增益来计算最大输入电压。
如果最大输出电压是30V Vp-p,则输入最大电压就是2V Vp-p。由于功放输出可能有饱和的原因,所以以实际测试为准,跟什么BTL无关,BTL是两个放大器输出接法而已,对于单个放大器,计算原理是一样的。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到15倍,输出的VPP就是84V。是你自已的推断.电源30v,此时早削顶了.

这是TI的手册,应该是严谨的。20log15=23.5.  准确的24dB对应15.8倍。

是我对这个表格理解错误?

网友D:
可能跟输入阻抗有关,没有自习看手册,你研究一下

网友E:
在原音频信号音量的基础上放大15倍。输入到功放芯片的音频信号与功放芯片输出的音频信号,音量比例为1:15

网友F(2018-08-02):
引用 网友A:
放到15倍,输出的VPP就是84V。是你自已的推断.电源30v,此时早削顶了.

严重失真!

网友G:
放大多少倍≠能输出多少倍。
输出能力决定器件的最大输出电压。和芯片供电直接相关。
放大15倍,而同时输出你计算的电压84V,只能解释你算错了,不是5.6V可以输出84V,而是Vp-p输入2V 可以输出30V。
Underst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