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为led供电,可靠吗?

楼主(2018-06-02):
任意颜色,能否都正常发光?

网友A:
3.3v略高,建议串联一个限流电阻,维持LED的电流稳定。

网友B:
肯定没问题啊,但是一定要加一个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略高,建议串联一个限流电阻,维持LED的电流稳定。

电阻有的,不是有些led要3.4V吗?
如蓝色灯

楼主:
白色LED灯的电压范围:3.0-3.4V
红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2.0--2.2V
黄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1.8—2.0V
绿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3.0—3.2V
蓝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3.0-3.4V

网友C:
没问题的,看你什么应用,一般的做指示灯,串联一个小的电阻就ok了。一些精密的LED应用,最好用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的,看你什么应用,一般的做指示灯,串联一个小的电阻就ok了。一些精密的LED应用,最好用恒流源。 ...

有些蓝灯和白灯,导通电压是3.4V、3.5V,不是就会点不亮吗?

不會,一般2.8V都可以點亮。

网友D:
这个主要看你的灯珠是啥颜色,不同的颜色压降不同,但是一定要串限流电阻

网友E:
LED是电流驱动  建议用恒流源

网友F:
不用恒流源或者不限流,在电流不稳定的情况下,LED灯是会闪烁的

网友G:
有点低,照明用的白光LED电压一般是3.0-3.2V

网友H:
普通LED压降普遍在2V左右。除非是大功率的,压降就会比较大

网友I:
限流电阻选合适就没问题

网友J:
该电压下,有些管子可称不上“正常发光”,能亮不代表能正常工作,器件手册中所载的上限必须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