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江湖救急】为什么我的if条件成立,语句却不执行!

楼主(2018-06-02):
如下图所示,STM8S内部PE_IDR寄存器实时仿真值为0x0b,奇怪的是,仿真的时候if(PE_IDR&0x04 == 0x00)这个条件是成立的,但程序却不执行,直接跳过了。。。哪位大神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按位与的优先级不如等于号的优先级高,将==前面的内容加上括号

网友B:
应该是优先级的问题,其实我不知道这两个是哪个优先,我平时习惯都是加括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位与的优先级不如等于号的优先级高,将==前面的内容加上括号

嗯 嗯 加上好很多,还有问题,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优先级的问题,其实我不知道这两个是哪个优先,我平时习惯都是加括号的 ...

嗯 嗯

网友C:
加括号!加括号!加括号!
重要的事说3遍。
当你对运算优先级不是很熟悉时,括号就要登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括号!加括号!加括号!
重要的事说3遍。
当你对运算优先级不是很熟悉时,括号就要登场了。 ...

哈哈 好久没玩单片机了,C语言也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D:
哈哈,原来是乌龙

楼主(2018-09-10):
引用 网友E:
keil支持STM8了吗

不是KEIL 是STVD

网友F:
引用 网友E:
keil支持STM8了吗

STM8用IAR

网友G:
没事多加括号,哈哈

------------------------------------------------------------------------------------------
专业定制开发单片机等嵌入式系统方案,欢迎来店访问:https://shop303370381.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