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修改003的RC发生器频率的疑问

楼主(2018-06-03):
N76E003 有两个字节的SFR,更改这两个字节的数值,可以直接对HIRC频率产生改变,由于每更改一阶HIRC更改的值是恒定的,且由于HIRC已调整至非常准确的16 MHz,所以对这两个寄存器目前的值直接减去15,就可以得到16.6 MHz的结果。
下列两个字节产生9位的HIRC调整值,每个位更改大约产生16 MHz的0.25%偏差,也就是一阶 40 KHz
手册图表显示的这两个字节。

楼主:
下面列出调整HIRC的例程,
sfr RCTRIM0 = 0x84;
sfr RCTRIM1 = 0x85;
bit BIT_TMP;
#define set_IAPEN BIT_TMP=EA;EA=0;TA=0xAA;TA=0x55;CHPCON|=SET_BIT0 ;EA=BIT_TMP
#define set_IAPGO BIT_TMP=EA;EA=0;TA=0xAA;TA=0x55;IAPTRG|=SET_BIT0 ;EA=BIT_TMP
#define clr_IAPEN BIT_TMP=EA;EA=0;TA=0xAA;TA=0x55;CHPCON&=~SET_BIT0;EA=BIT_TMP
unsigned char hircmap0,hircmap1;
unsigned int trimvalue16bit;
void MODIFY_HIRC_VLAUE(void)
{
set_IAPEN;
IAPAL = 0x30;
IAPAH = 0x00;
IAPCN = READ_UID;
set_IAPGO;
hircmap0 = IAPFD;
IAPAL = 0x31;
IAPAH = 0x00;
set_IAPGO;
hircmap1 = IAPFD;
clr_IAPEN;
trimvalue16bit = ((hircmap0<<1)+(hircmap1&0x01));
trimvalue16bit = trimvalue16bit - 15;
hircmap1 = trimvalue16bit&0x01;
hircmap0 = trimvalue16bit>>1;
TA=0XAA;
TA=0X55;
RCTRIM0 = hircmap0;
TA=0XAA;
TA=0X55;
RCTRIM1 = hircmap1;
}
但是这个例子里面用的手法是读取的0x30和0x31.为什么不是84和85呢?手册也没有介绍。

楼主:
莫非这两对寄存器有关系?

楼主:
希望新唐能下次更新手册时候提供这个信息啊,要不然不知道咋回事,稀里糊涂的用,心里不舒服啊,已经好几个人不爽了。

网友A:
可能有映射关系。

网友B:
不知道写例程的人出于何种目的。

网友B:
确实没有提到这个东西,这个应该是芯片隐藏了什么特别的功能。莫非有后门。

网友C:
这个我当初也没有多想,直接复制了这一段代码。

网友D:
虽然是个小问题,看你们这些单身讨论的很起劲,让我小白收获良多。

网友E:
应该有一些不太重要的地方,人家没说。不过我们能实现修改频率就行了

网友F:
不管那么多了,直接用这一段就行了。

网友G(2018-07-12):
今天刚好看到这里,原因大概是RCTRIM0、RCTRIM1两个寄存器可以被修改,从0x84/0x85里面读参数的话,就不是原厂校准的16M的误差参数,而0x30/0x31里存的就是原厂出厂的16M校准参数,由于该值一直固定,不能修改,所以应该从这里读值,而减去15,是因为15*40K Hz=0.6M Hz,刚好为16.6M Hz,从这里也可看出,如果是加上15,可能就是15.4M Hz,依次类推,可以修改工作频率,虽然并无卵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