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有没有这样的放大器

楼主(2018-06-03):
1、能够像LM358一样输入共模电压可以到达负电压;
2、能够像OP07一样Vos能够小于1mV;
3、供电电压能够到30V;
4、能够像前边那俩一样足够便宜,一两块钱。

我第一条说错了,不是负电压是负供电电源。

网友A:
共模输入电压是与供电电压相关的,单电源供电下Vcm最多是-0.1V~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输入电压是与供电电压相关的,单电源供电下Vcm最多是-0.1V~VCC;

不好意思我描述出现了歧义,我所说的负电源是负供电电源(比如使用正负5V供电,负供电电源就是负5V;使用单电源供电,负供电电源就是GND)。Input Voltage Range(IVR)这一项不就是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吗,除了轨对轨和LM358,我遇到过的放大器的输入电压范围都到不了负供电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描述出现了歧义,我所说的负电源是负供电电源(比如使用正负5V供电,负供电电源就是负5V;使用 ...

有的是写Input Common mode Voltage range。
所有运放,都是可以支持双电源工作的,比如写单电源工作电压到5.5V的,一样可以给正负2.75V的工作电压,这样Vcm就可以包括负电压了。

我一楼描述错了,不是到负电压而是到负供电电源

网友B:
你赶紧做出来,我买一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描述出现了歧义,我所说的负电源是负供电电源(比如使用正负5V供电,负供电电源就是负5V;使用 ...

非轨对轨输入的运放,Vcm是不可能到到很接近电源轨的,LM358更是不可能,距离电源轨会有最大2V的距离。比如正负5V供电,Vcm最差情况就是-3V~+3V

网友C:
这个运放具备LM358和op07的功能,而且价格还那么便宜,不好找

网友D:
TL072 可以

多谢老哥!
xch
TL032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非轨对轨输入的运放,Vcm是不可能到到很接近电源轨的,LM358更是不可能,距离电源轨会有最大2V的距离。比 ...

老大,358输入是可以到0的

LM358是可以的,非常有用的参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非轨对轨输入的运放,Vcm是不可能到到很接近电源轨的,LM358更是不可能,距离电源轨会有最大2V的距离。比 ...

你说的是输出,楼主要的是输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老大,358输入是可以到0的

是我记错了,输入可以到V-轨。

网友B:
LM358的结构决定了输入可以超越负轨,但问题在于这类运放的精度都不高.
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设计新的晶体管结构,但是这个价格并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