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上位机如何实现DFU-IAP更新?

楼主(2018-06-04):
mcu端可以用官方的DfuSe Demonstration更新固件,请问如何在PC端实现上位机更新。有无官方资料呢?思路是怎样的,VC菜鸟求问。

网友:
没搞过,这个是不是USB的bootloader

对啊 不知道如何搞

网友A:
直接使用官方的软件好了要么自己定义协议,HID方式升级

网友:
有个叫
maple的开发板比较早了,就是一片F103,然后实现了USB烧录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使用官方的软件好了要么自己定义协议,HID方式升级

公司需要 在已有的上位机实现在线更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司需要 在已有的上位机实现在线更新

上位机使用你们公司自己的,还是ST官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