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32926 AudioRecord问题请教

楼主(2018-06-04):
各位大虾。小弟最近用N32926做项目,但是文档资料疑问很多。其中有个AudioRecord的例程里有:
EDMA_SetupHandlers(edma_channel,eDRVEDMA_WAR,edmaCallback,NULL);
安装了edmaCallback的DMA回调函数,但是这里安装的时候这个回调函数的形参是NULL的。
但是实际的回调函数里又是形参存在的
void edmaCallback(UINT32 u32WrapStatus)
{
        //UINT32 u32Period, u32Attack, u32Recovery, u32Hold;
        if(u32WrapStatus==256)
        {
                bIsBufferDone = 1;
                sysprintf("1 %d\n\n", bIsBufferDone);
        }
        else if(u32WrapStatus==1024)
        {

                bIsBufferDone = 2;
                sysprintf("2 %d\n\n", bIsBufferDone);
        }
        u32Count = u32Count+1;
}

这个UINT32 u32WrapStatus的形参的值是哪里传入的呢?我看了DMA 和AdioRecord的资料都没有说明啊?
传入的值为什么是256或者是1024呢?

楼主:
没人理我

网友A:
这个系列只有用过的人才知道。官方没有公开资料,讨论一般不是在21讨论,是在牛卧堂讨论。新唐自己的一个BBS网站。你去找找。

网友B:
这个要跑Linux的吧

网友C:
录音?硬件实现的?

网友:
没有用过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