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减器的应用

楼主(2018-06-04):
      1、改善网络分析仪的插入损耗测量精度
      在用网络分析仪测量无源器件(尤其是低损耗的器件如电缆组件,空气线等)的插入损耗时,在通路上插入固定衰减器可以提高测量精度。
      如上图所示,在测试通路中插入两个6dB (或10dB)衰减器,在通路校准时,将这二个衰减器作为测试电缆的一部分进行校准,使测试通路的插入损耗归一化到0dB,然后接入DUT进行测试。从下图的测试结果可以发现,当不加衰减器时(见下图 (a)),DUT的插入损耗曲线存在波动:而加入衰减器后(下图2.20(b)),曲线变得平滑了。这是因为由于衰减器的存在,改善了测试通路的失配损耗。
      用于上述用途的衰减器,并不需要十分平坦的衰减录频率响应,因为在通路校准时,这些频响误差都被校准了,但衰减器的VSWR则越低越好。
      2、衰减器在大功率测试中的应用
      在大功率测试和测量中,将大功率信号电平降低到频谱分析仪或者终端式功率计适应的电平,这可能是集总参数射频衰减器最为广泛的应用了,如配合终端式功率计测饊功率放大器或发射机的输出功率,或测量直放站的互调特性(见下图)。
      在集总参数衰减器的大功率应用中,建议注意下列问题:
      (1)不推荐采用衰减器加终端式功率计的方式来测量放大器或发射机的功率,如果必须这样,应充分考虑衰减器的功率系数,以正确评估由此而带来的测量误差。
      (2)用衰减器可以准确测量放大器或发射机的谐波相对值,但是在测量互调时,必须慎重审视衰减器自身的无源互调指标,从测试原理上讲,衰减器的自身无源互调指标必须比被测放大器或发射机的要求指标高10dB以上。
      (3)大部分的射频能量通过衰减器后,都被衰减器转换为热能并消耗到环境中,因此衰减器是个发热器件,其表面温度会高达几十其至一百摄氏度,在使用中应充分注意。有条件时,可选择比被测放大器或发射机的功率容量更大的衰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