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要快速显示10参数,但单片机慢,有什么LCD推荐?

楼主(2018-06-04):
有个项目是帮别人升级的,原来是用240128点阵的单色屏,现在要用彩屏了,客户不想换结构,但又想用彩屏,显示的内容大概是10行参数,每行大概6位数字,我试过用串口屏,演示给老板看了,老板说速度慢,请问有没有显示速度快点的,IO口少点的彩屏推荐?还要显示图片的

网友A:
串口发送的,肯定是慢的了,还会有卡顿,拉窗帘的效果,我之前试过用北京迪文的也不行,而且部分屏还有坏点
你可以告诉你敷衍一下你老板,这个效果是特效来的费了不少功夫做的
想好好应对的话,换成用并口的吧,24128的话用5寸左右的,锐显的8871控制器的,具体型号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发送的,肯定是慢的了,还会有卡顿,拉窗帘的效果,我之前试过用北京迪文的也不行,而且部分屏还有坏点 ...

并口的虽然快,但不合适啊,我要io少点的,有spi的吗?

网友B:
有SPI接口的,淘宝上搜就能找到,看你要什么尺寸了。

网友C:
如果单片机慢的话,人肯定可以感觉到延迟的,你还是先搞清楚你老板到底要达到什么标准吧。他到底要多快才感觉不慢,和手机屏幕一样??

网友D:
串口的屏也不慢的的,波特率拉高

网友E:
看看迪文的屏

网友F:
迪文的就是串口吧,显示图片是可以,但刷数据这些比不上SPI或者并口的。

网友G:
只说下自己的使用情况:
SPI接口的TFT屏,分辨率240*240.,像素点格式为格式为RGB565, 图片数据保存在SPI Flash中。两组SPI 波特率为24M。
MCU从SPI Flash 按行取出图片,再按行刷到显示屏上需要的时间为255MS
使用DMA从SPI Flash取数据,MCU刷到显示屏上,需要的时间为105MS
仅供参考。

网友H:
串口屏也不慢呀,看串口屏内部CPU的快慢了。
显示参数,串口发送,只要数毫秒即可。
串口屏内部有一个刷新周期,一般不影响效果的。

网友I:
看我这两天做的,用的就是串口屏,刷新不慢啊,图片上每个灯还要会变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说下自己的使用情况:
SPI接口的TFT屏,分辨率240*240.,像素点格式为格式为RGB565, 图片数据保存在SPI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串口屏也不慢呀,看串口屏内部CPU的快慢了。
显示参数,串口发送,只要数毫秒即可。
串口屏内部有一个刷新 ...

用过串口屏了,刷新周期比较慢,老板不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我这两天做的,用的就是串口屏,刷新不慢啊,图片上每个灯还要会变化呢。 ...

谢谢兄弟

楼主:
我选好了,用锐显液晶的一款5寸,引脚和尺寸定位孔兼容240128的,SPI接口和并口都可以,带图片存储的,就设计几个寄存器就可以快速显示图片的了,里面还有字库。

还有,听他们销售说,现在有免费送样活动,大家可以免费拿来用用啊,不用白不用

网友J:
用串口屏,刷屏速度非常快,只要和单片机RX和TX连接就可以,自带字库,使用方便,需要可以联系我,2.2寸到7寸都有。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选好了,用锐显液晶的一款5寸,引脚和尺寸定位孔兼容240128的,SPI接口和并口都可以,带图片存储的,就设 ...

带显存的串口屏(或者主频高的串口屏),并不慢,比你自己写的速度还要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选好了,用锐显液晶的一款5寸,引脚和尺寸定位孔兼容240128的,SPI接口和并口都可以,带图片存储的,就设 ...

楼主还真坏,还不用白不用...
我也联系过了他们了,的确不用钱,拿了一个4.3"
给新来的练练手,反正不用钱

网友K:
谢谢楼主的推荐,我也申请了一个显示屏。活动真实有效,屏幕质量非常好!!!

网友K:
上传下自己移植的PIC显示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