笙泉8位机如何实现Bootloader功能?

楼主(2018-06-04):
笙泉8位机如何实现Bootloader功能?有没有相关的文档资料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2022-11-26):
估计是不行吧,你得用串口烧录才行

网友B:
不是很理解,就8位的MCU,存储那么小,咋写BootLoader的呢

网友C:
您如果可以的话,换个芯片吧,用32位的单片机实现boot比较简单

网友D:
没研究过,估计可以用32位的单片机在线给升级,这样估计是可以的,就升级的时候其他应用程序就不能运行了

网友E:
我觉得不太行吧,没看到八位单片机支持程序指针跳转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