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异常

楼主(2018-06-04):
RS485通讯需要加100R终端电阻。排号不连续,没有排号,或者APP显示的数值变化很大等等都是因为主机与从机设备通讯有问题引起的------------------大家遇到主机和从机不能通讯或者通讯异常是怎么解决的?通讯方式是485,目前是加一个120欧姆的电阻上去。大家觉着加匹配电阻可行不?

网友A:
上下拉是个好东西。。。

网友B:
A,B没上拉和下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拉是个好东西。。。

哪里加电阻呢 A对电源和B对地?

是。的。

网友C:
只要线路长于信号波长,终端电阻必须加,一头加一个。485接口片如果不是全控,即始终有一个结点处于发送态,那么总线应该加静态偏置,否则浮空态容易因干扰引起节点误动作。有关485的相关知识和技术讨论,可以去本站通信技术栏目搜索相关老帖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线路长于信号波长,终端电阻必须加,一头加一个。485接口片如果不是全控,即始终有一个结点处于发送态 ...

485接口片如果不是全控,即始终有一个结点处于发送态,那么总线应该加静态偏置,否则浮空态容易因干扰引起节点误动作。--------这句话能不能通俗讲下  不明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485接口片如果不是全控,即始终有一个结点处于发送态,那么总线应该加静态偏置,否则浮空态容易因干扰引 ...

总线如果没有节点处于发送态,那么电平不定,此为浮空态。如果有任何一个节点处于发送态,那么总线的逻辑电平不是1就是0,电平是确定的。浮空态很容易受干扰,电平确定态则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线如果没有节点处于发送态,那么电平不定,此为浮空态。如果有任何一个节点处于发送态,那么总线的逻辑 ...

那如何解决呢 坛主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如何解决呢 坛主

5楼不是都说了么,加静态偏置,强制总线在无节点发送时处于逻辑1状态。楼主实在该恶补一下基础课,最起码的术语都不懂怎么行?

网友D:
买到垃圾牌485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到垃圾牌485芯片了。。。

标识是MAX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