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管断还有电压

楼主:
如图:Q?是PMOS 管IRF7304 ,由单片机的PIO0-19 脚的controlIR 控制,PMOS管的S极接3.3V电压 D 极输出电压供红外接收器IRM3738使用,目的是节约电池降低功耗但不使用红外时controlIR脚输出高电平PMOS 管IRF7304 关断3.3v电压不给红外IRM3738供电,当congtrolIR 是低电平时PMOS管IRF7304导通3.3V 供电红外IRM3738模块,理论是这样可是当controlIR脚是高电平时红外模块IRM3738的电压还有2.2V左右电压,好像没有完全关断。当把PMOS管的G极直接接电源3.3V还是有2.2V左右电压输出?单片机供电也是3.3v.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2018-06-04):
SD脚位反了就这样

网友B(点评):
这个没有反,IRF7304内部有反向二极管,反过来,就策底关不断了。

网友A:
不过电压是2.2V,不像SD反了。看看关断时栅极电压。

网友A:
也有可能是从MCU的U2-RXD这个脚输出的,GPIO要关闭上拉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从MCU的U2-RXD这个脚输出的,GPIO要关闭上拉电阻。

应该是的

网友D:
PMOS管关断后会有个反向恢复时间,但是这个很短,不应该一直有电压,可以把红外接受模块去掉看看

网友E:
1.在保证IRF7304的G极为高电平的情况下,去掉R13看是否还有电,有的话就是从U2-RXD过来的。
2.IRF7304的G极要么上拉一个要么下拉一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脚位反了就这样

S、D 没有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脚位反了就这样

controlIR 脚是低电平开IRF7304是正常的就是关的不完成没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从MCU的U2-RXD这个脚输出的,GPIO要关闭上拉电阻。

谢谢,把U2_RXD脚线断开测量还有0.9V电压比没有断开U2_RXD好了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PMOS管关断后会有个反向恢复时间,但是这个很短,不应该一直有电压,可以把红外接受模块去掉看看 ...

红外模块去掉一切多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电压是2.2V,不像SD反了。看看关断时栅极电压。

关断时栅极电压是3.11V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在保证IRF7304的G极为高电平的情况下,去掉R13看是否还有电,有的话就是从U2-RXD过来的。
2.IRF7304的G极 ...

谢谢yueguang3048
  把R13电阻去掉,其他部件按图正常连接,当栅极电压是3.11V时测的D极电压也是3.11V
是否说明是U2_RXD脚电压引起的,是否把U2_RXD脚的MCU的GPIO内部电阻下拉?IRF7304的栅极上拉或下拉电阻使用MCU内部的上拉电阻可否?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yueguang3048
  把R13电阻去掉,其他部件按图正常连接,当栅极电压是3.11V时测的D极电压也是3.11V  ...

连接irf7304的只有RXD了....

1.不修改电路的情况下,把GPIO_19置高,GPIO_17置低,电压会是0.XV(47uF电容的存在)。
2.栅极增加上下拉是为了保证单片机复位过程中不会开关管,对于你这个应用没多大用,使用单片机内置的上下拉即可。
---------------------------------------
红外接收管没必要用这么大的PMOS吧?SOT23封装的就可以
47uF/10V的电容有些贵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yueguang3048
  把R13电阻去掉,其他部件按图正常连接,当栅极电压是3.11V时测的D极电压也是3.11V  ...

试了下,把U2_RXD脚的GPIO内部下拉电阻PMOS管的D极也有3.11V电压输出,这样是否要用光耦隔离,光耦价格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连接irf7304的只有RXD了....

1.不修改电路的情况下,把GPIO_19置高,GPIO_17置低,电压会是0.XV(47uF电 ...

IRF7304另一路是给NB模块开关电源使用的也有一各GPIO口控制另一路栅极。 把R13去掉,GPIO_17置低,GPIO_19置高,测量PMOS管的D极有电压1.7V。

楼主:
引用 楼主:
IRF7304另一路是给NB模块开关电源使用的也有一各GPIO口控制另一路栅极。 把R13去掉,GPIO_17置低,GPIO_19 ...

弄错了,按GPIO-19高,GPIO-17低 ,R13电阻焊接回去,PMOS管的D极电压0V。谢谢大家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红外模块去掉一切多正常

那肯定是从单片机引脚过去了,10K电阻去掉,PMOS驱动电路最好结合三极管来控制器导通或者关闭

网友F:
把端口配置成OD,且上拉电阻到3.3V跟S极同一电位,这样保断时保证VGS相近,上拉电阻1K,电阻越小,越相近,越关得切底。

网友E:
引用 楼主:
IRF7304另一路是给NB模块开关电源使用的也有一各GPIO口控制另一路栅极。 把R13去掉,GPIO_17置低,GPIO_19 ...

哪家的NB模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弄错了,按GPIO-19高,GPIO-17低 ,R13电阻焊接回去,PMOS管的D极电压0V。谢谢大家
...

为什么把R13电阻焊接回去,PMOS管的D极电压0V,而不把R13电阻焊接回去,PMOS管的D极有电压1.7V呢?求解答,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弄错了,按GPIO-19高,GPIO-17低 ,R13电阻焊接回去,PMOS管的D极电压0V。谢谢大家
...

意思是U2-RXD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