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驱动RA8875方案的7寸的模块介绍

楼主(2018-06-04):
STM32F103驱动RA8875方案的7寸的模块

网友A:
看看,没用过这个系列的

楼主:
开发板驱动7寸电容屏例程

【09】红牛
【10】红牛

网友B:
可以考虑一下

显示效果非常不错,可以考虑下

楼主:
添加一个EMWIN的例程 【08】红牛

网友C:
这个屏幕是火哥的吗?看着好像啊。

网友D:
这个驱动这么大的屏幕啊,看看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屏幕是火哥的吗?看着好像啊。

不是是旺宝电子的

网友E(2019-06-21):
最近使用RA8875调试,只能调节LCD的背光亮度,但无法操作其他动作,请问各位大神是怎么回事啊?能调节背光是不是就说明时序是没有错的

建议直接找瑞佑的FAE问问,在深圳有分公司,官网有联系方式
是能通过RA8875的PWM调节背光亮度吗? 如是的话,证明MCU可正常写入指令给RA8875了,再确认下屏对应的初始化与及屏周边的电路是否正确,如一些VCOM等驱动电路是否正常等。

网友F(2019-08-16):
乐升LT7688TFTF驱动芯片,带32位MCU,串口驱动芯片,可加微信1476555949索取资料

网友:
多谢分享,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