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0-1背包问题入门

楼主:
vi, AC
0-1背包问题入门
        最近在做背包问题,今天写点东西总结一下。
        背包问题,常见的有三种类型:基本的0-1背包、完全背包和多重背包、二维背包
        首先是基本的0-1背包问题。因为这里的物品一般指花瓶、玉器什么的,要么拿、要么不拿,只有0和1两种状态,所以也叫0-1背包。0-1背包虽然简单,却很重要,是“万法之源”,是其他几类问题的基础。
        初学者有时会认为,0-1背包可以这样求解:计算每个物品的Vi/Wi,然后依据Vi/Wi的值,对所有的物品从大到小进行排序。其实这种贪心方法是错误的。如下表,有三件物品,背包的最大负重量是50,求可以取得的最大价值。
        其实,0-1背包是DP的一个经典实例,可以用动态规划求解。
DP求解过程可以这样理解:对于前i件物品,背包剩余容量为j时,所取得的最大价值(此时称为状态3)只依赖于两个状态。
状态1:前i-1件物品,背包剩余容量为j。在该状态下,只要不选第i个物品,就可以转换到状态3。
状态2:前i-1件物品,背包剩余容量为j-w。在该状态下,选第i个物品,也可以转换到状态3。
因为,这里要求最大价值,所以只要从状态1和状态2中选择最大价值较大的一个即可。

楼主(2018-06-04):
状态转换方程:
dp( i,j ) = Max( dp( i-1, j ), dp( i-1, j-w[i] ) + v[i] )
dp( i,j )表示前i件物品,背包剩余容量为j时,所取得的最大价值。
        还是结合上面的例子来说明吧。有三件物品,背包的最大负重量是50,求可以取得的最大价值。下图表示了DP自上而下的求解过程。
编程实现:
       一般来说,有了状态方程,直接编程实现就game over。dp( i,j ),用一个二维数组来实现,然后用一个两层循环就可以了。不过,有时选择的物品很多,背包的容量很大,这时要用二维数组往往是不现实的。这里有一个方法,可以进行空间压缩,然后使用一维数组实现。
       还是结合上面的例子,有三件物品,背包的最大负重量是5,求可以取得的最大价值。为了方面说明,物品weight依次为:1,2,3。二维数组下的求解顺序,物品数1--->n, 背包容量1--->w。如图,要使用一维数组,背包容量要采用倒序,即w--->1, 只有这样对于方程dp( j ) = Max( dp( j ), dp (j-w ) + v ),才能达到等式左边才表示i,而等式右边表示i-1的效果。POJ对于题目:3624。下面附代码。

楼主:
  完全背包和多重背包。有了基本的0-1背包基础,下面的东西也就好理解了。 完全背包,指每个物品有无限多个。 多重背包,指每个物品的数量是有限的。当然,这时的问题不再是拿与不拿,而是拿多少的问题,当然不能超过背包容量。
状态转换方程:
dp( i,j ) = Max( dp( i-1, j ), dp( i-1, j-k*w[i]) + k*v[i] ) ( 0 <= k <= c/ w[i] )
编码实现:
如果直接编码,用三层循环,往往会超时。这样有一种很有效的压缩方式:二进制压缩。把原来的物品按照2的n次方进行重新组合。用1、2、4、8…进行组合,可以组合出任意的数字。POJ题目:1276
POJ3624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常量定义*****************************

const int MAX_NUM = 3500;
const int MAX_WEIGHT = 14000;

//*********************自定义数据结构*************************

//********************题目描述中的变量************************

int weight[MAX_NUM];
int value[MAX_NUM];

//**********************算法中的变量**************************

//进行空间压缩,使用一维数组
int dp[MAX_WEIGHT];

//***********************算法实现*****************************

void Solve( int n, int w )
{
    for( int i=1; i<=n; i++ )
    {
        //因为使用了一维数组,所有j要按照递减顺序
        for( int j=w; j>=weight[i]; j-- )
        {
            if( dp[j-weight[i]] + value[i] > dp[j] )
                dp[j] = dp[j-weight[i]] + value[i];
        }
    }
    cout << dp[w] << endl;
}

//************************main函数****************************

int main()
{
    //freopen( "in.txt", "r", stdin );

    int n, w;
    cin >> n >> w;

    for( int i=1; i<=n; i++ )
    {
        cin >> weight[i] >> value[i];
    }
    Solve( n, w );

    return 0;
}
POJ1276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常量定义*****************************

const int MAX_NUM = 1005;
const int MAX_CASH_REQUEST = 100005;

//*********************自定义数据结构*************************

//********************题目描述中的变量************************

int cashRequest;
int cashKind;

//**********************算法中的变量**************************
//dp[i][j]表示前i个物件,cashRequest == j时,所能获得的最大金额
int dp[MAX_CASH_REQUEST];
//使用二进制压缩,形成的新物件
int cnt;
int value[MAX_NUM];

//***********************算法实现*****************************

void Solve()
{
    //采用0-1背包求解
    for( int i=1; i<=cnt; i++ )
    {
        for( int j=cashRequest; j>=value[i]; j-- )
        {
            dp[j] = dp[j] > dp[j-value[i]] + value[i] ? dp[j] : dp[j-value[i]] + value[i];
        }
    }
    cout << dp[cashRequest] << endl;
}

//************************main函数****************************

int main()
{
    //freopen( "in.txt", "r", stdin );

    while( cin >> cashRequest >> cashKind )
    {
        //输入
        for( int i=1; i<=cashKind; i++ )
        {
            int num, deno;
            cin >> num >> deno;

            //二进制压缩
            for( int j=1; j<=num; j*=2 )
            {
                value[++cnt] = deno * j;
                num -= j;
            }
            if( num > 0 )    value[++cnt] = num * deno;
        }

        //处理
        Solve();

        //清空全局变量
        cnt = 0;
        memset( value, 0, sizeof(value) );
        memset( dp, 0, sizeof(dp) );
    }

    return 0;
}

网友A:
不懂,好高深啊

网友B:
算法太有深度了。

网友C:
这个问题,在控制系统中有没有可以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