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快速排序的一种优化算法(三向切分)

楼主(2018-06-04):
快速排序:
时间复杂度O(N*logN),最坏情况为O(N^2)
空间复杂度O(1)
但是堆栈深度一般情况为O(logN),最坏情况为O(N)
快速排序实现:
partition划分算法:
int Partition(SeqList R,int i,int j)
{
    //调用Partition(R,low,high)时,对R[low..high]做划分,
    //并返回基准记录的位置
    ReceType pivot=R[i]; //用区间的第1个记录作为基准 '
    while(i<j){ //从区间两端交替向中间扫描,直至i=j为止
        while(i<j&&R[j].key>=pivot.key) //pivot相当于在位置i上
            j--; //从右向左扫描,查找第1个关键字小于pivot.key的记录R[j]
        if(i<j) //表示找到的R[j]的关键字<pivot.key
            R[i++]=R[j]; //相当于交换R[i]和R[j],交换后i指针加1
        while(i<j&&R[i].key<=pivot.key) //pivot相当于在位置j上
            i++; //从左向右扫描,查找第1个关键字大于pivot.key的记录R[i]
        if(i<j) //表示找到了R[i],使R[i].key>pivot.key
            R[j--]=R[i]; //相当于交换R[i]和R[j],交换后j指针减1
    } //endwhile
    R[i]=pivot; //基准记录已被最后定位
    return i;
} //partition

楼主:
然后,对整个数组进行递归排序:
QUICKSORT(A, p, r)
    if p < r
        then q ← PARTITION(A, p, r)   //关键
    QUICKSORT(A, p, q - 1)
    QUICKSORT(A, q + 1, r)
算法导论中提到的快速排序的优化版本:就地重排
PARTITION(A, p, r)
    x ← A[r]         //以最后一个元素,A[r]为主元
    i ← p - 1
    for j ← p to r - 1    //注,j从p指向的是r-1,不是r。
        do if A[j] ≤ x
            then i ← i + 1
            exchange A[i] <-> A[j]
    exchange A[i + 1] <-> A[r]
    return i + 1

楼主:
本文重点:三向切分
快速排序什么时候不适用?元素重复率特别高的时候。
如何优化?三向切分。前后各俩指针,总共四个指针。俩额外的指针指向跟待选元素相同的元素,最后全部置换到中间。
三向切分的好处?重复率高的时候,避免相同元素来回交换,节省交换次数。对于包含大量重复元素的数组,这个算法将排序时间从线性对数级降到了线性级别。

楼主:
代码: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template <typename T>
void sawp(T a[],int first,int second){
    T temp;
    temp = a[first];
    a[first] = a[second];
    a[second] = temp;
}
template <typename T>
int sort(T a[],int low,int high){
    if(low < high){
        int lt = low,i=low+1,gt = high;
        int temp = a[low];
        while(i <= gt){
            if(a[i] < temp){
                sawp(a,lt++,i++);
            }else if(a[i] > temp){
                sawp(a,i,gt--);
            }else{
                i++;
            }
        }
        sort(a,low,lt-1);
        sort(a,gt+1,high);
    }
}
int main() {
    int a[] = {2,2,2,2,2,0,0,0,0,0,0,1,5};
    //int a[] = {2,0,1,5};
    int len = sizeof(a)/sizeof(int);
    sort(a,0,len-1);
    for (int i = 0; i < len; ++i)
        cout << a[i] << " ";
    cout << endl;
}

网友A:
多谢分享,这个以前没有好好学习,学习下这个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