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PSpice可以做电路元件的退化实验吗

楼主(2018-06-04):
请问大家,什么软件可以做电路元件的加速退化仿真实验,PSpice可以吗?

网友A:
退化是老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化是老化么?

嗯嗯,就是做电路元器件老化实验的仿真,用什么软件呢

网友B(2018-07-17):
老化仿真?恐怕没有。

网友C:
加速寿命试验 (Accelerated Life Test) 通过加速(提高应力水平)试验获得寿命数据。
由实验数据得到一个统计模型。据此可预测元件、部件以及产品等的可靠性。

没有软件可以仿真寿命试验。
若有寿命数据,则有建模和预测软件。
理论扎实的,在 Excel 里就可以进行建模和预测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