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总算是完成 FT2232HL 板了

楼主(2018-06-04):
花了 5 天时间,有效时间约为 24 个小时。
时间主要花在这几个方面:封装、布局及尺寸定位。另外还有熟悉 KiCad 的使用。
布线与丝印标识,大概用了 8 个小时。

不勾选红框的选项,这样的话,在布线时要消停些。

完成的板子如下:

网友A:
上手很容易,从AD过来只有一些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手很容易,从AD过来只有一些不习惯

确实,尤其是快捷键与鼠标的使用。
一不注意就按住鼠标右键,想拖动整个图。

网友B:
看着很漂亮。。。

这个软件还第一次听

楼主:
走线的长度调整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C:
板子已经焊接好了?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已经焊接好了?漂亮。

还没有打样。
KiCad 软件自带的 3D 库。

网友D:
楼主花了多久学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花了多久学成

大概花了 100 个小时去了解与熟悉它。
还走了点弯路,开始安装的是 4.0.7 版本,后来才装了新版本。
新版本要好用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概花了 100 个小时去了解与熟悉它。
还走了点弯路,开始安装的是 4.0.7 版本,后来才装了新版本。
新版 ...

稳定版 就是 4.0.7吧   我在 Linux Mint 下的最新版好像就是 4.0.7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稳定版 就是 4.0.7吧   我在 Linux Mint 下的最新版好像就是 4.0.7

最新版不是 4.0.7有更新的 nightly 版本。http://kicad-pcb.org/download/linux-mint/

楼主:
某创神速啊!
虽然没有加急,但同样是一天就出样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某创神速啊!
虽然没有加急,但同样是一天就出样板。

某创打样还是可以的,速度快^_^

@arm86 :打样加急会在上面做,量产的一般还是在其他老地方,比较放心。质量比较可靠哈哈
某创小批量也是不错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没有打样。
KiCad 软件自带的 3D 库。

自带的3D库确实不错。

网友H:
板子相当漂亮!

楼主:
焊接好的样板:

网友I(2018-08-13):
引用 楼主:
焊接好的样板:

板子做的挺漂亮的 样板用机器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板子做的挺漂亮的 样板用机器焊接的?

样板是手工焊接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样板是手工焊接的。

跟机器焊接的一样 挺棒

网友J(2019-02-08):
大神,水滴焊盘怎么弄呐?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神,水滴焊盘怎么弄呐?插件?

算是有点熟悉 KiCad 了 - 第2页 - pcb论坛,pcb软件设计,人气火爆pcb学习网站 - 21ic电子技术论坛
https://bbs.21ic.com/icview-2516686-2-1.html

第28楼

网友J:
引用 楼主:
算是有点熟悉 KiCad 了 - 第2页 - pcb论坛,pcb软件设计,人气火爆pcb学习网站 - 21ic电子技术论坛
http ...

thank!比之前手动做好

网友K(2020-02-25):
老哥,还有pcb存档吗?能分享给我一下吗?身为学生党的我也想打一个出来玩玩

网友K:
老哥,顶礼膜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