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LCD的驱动电压3V和5V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8-06-04):
如题,LCD的驱动电压,规格书写的是3V,或者5V,是不是和对比度有关系,但是百度了一下。
对比度好像说的是黑与白的差异,对比度大, 越清晰
我用单片机5V驱动,MCU内置LCD驱动,驱动同样的LCD,但是LCD规格书说明的电压不同,3V和5V,而且还有4.3V的?
配置上有什么不一样?
图是中颖和PIC的规格书对比度配置说明。

假如对比度和LCD驱动电压有关系,那么配置是不是应该是
中颖配置为100,4/7,和PIC配置为0010,0.594VDD,相当于3V/5V=0.6的配置。
如果LCD是4.3V,那就是4.3/5=0.86,即0.875VDD的配置?
如果是5V,就是1VDD。
感觉对比度不是这么理解的吧?那就是不管LCD驱动电压,都配置到70%就差不多了??
如果是这样,3V的LCD就是要用到3.3V驱动MCU的电压来驱动才适用?

网友A:
对比度说的是黑与白的差异,对比度大, 越清晰
LCD加电压是不行的,电压高了,原来不显示的地方,现在也可以看见了
调试的时候,调整对比度,使得显示效果比较好就可以了
要显示效果比较好,就要选用对比度高的LCD,成本就比较贵

网友B(2019-12-14):
玩LCD多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