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输出波形失真

楼主(2018-06-04):
输入端IN输入0.6Vpp (0V~0.6V) 的正弦波,频率1KHz, 测得OUT端输出波形负半周有略微失真,是什么原因, 运放用的是LM324

网友A:
你这里U5B的作用是使输出波形相对于输入波形相移9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U5B的作用是使输出波形相对于输入波形相移90°吗???

不是,是消除直流偏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U5B的作用是使输出波形相对于输入波形相移90°吗???

消直流

网友C:
运放的输出对负电源加一个电阻负载即可,这个问题,二十年前的324、358就有这个问题。这是这些器件的设计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的输出对负电源加一个电阻负载即可,这个问题,二十年前的324、358就有这个问题。这是这些器件的设计通 ...

测试下来负载电流不大时看不出失真,负载电流增大后失真仍会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试下来负载电流不大时看不出失真,负载电流增大后失真仍会有

正负供电,可以直流输入输出,建议不要用324,除非负载电阻,以及增加的下拉电阻,分压点在输出信号范围外。比如负载1K对地,另外加1K到-5V电源,分压是-2.5V,则最低输出必须大于-2.5V,才不会失真。

网友D:
能够敢于给出THD指标的运放。

谢谢大家!

才可以考虑进行“交流放大”。

LM358没有给THD指标,那么就imply其不是用于“交流放大”的。

虽然非要用LM358进行交流放大,也未尝不可。

TL-082就敢于给出THD指标,那么就可以用于交流放大

NE5532没有给出THD指标,但是属于“饱满有力”型的音质效果,是真正的人们耳朵能接受的效果,而THD指标很高的082反倒没有这个效果。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E:
换运放
这是运放的问题

网友A:
我怎么感觉是由U5B,R9和C24组成的积分运放呢?

是的,积分与低通一体二面,

网友F:
LM321、324、358系列运放存在交越失真,这个在National的LMV358的datasheet里有对比波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