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TI程序问题

楼主(2018-06-04):
TI, gp, IO, ip, pi
void C1(void)         // Toggle GPIO-34
//----------------------------------------
{

        if(EPwm1Regs.TZ**.bit.OST==0x1)                        // TripZ for PWMs is low (fault trip)
          { TripFlagDMC=1;
          }

        GpioDataRegs.GPBTOGGLE.bit.GPIO34 = 1;           // Turn on/off LD3 on the controlCARD

        //-----------------
        //the next time CpuTimer2 'counter' reaches Period value go to C2
        C_Task_Ptr = &C2;
        //-----------------

}

楼主:
想问一下,这个函数实现什么功能啊。

网友A:
判断故障   故障后点亮一个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判断故障   故障后点亮一个led灯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判断故障   故障后点亮一个led灯

可不可以再帮我解答一下下面这几句。
/* Computethe mechanical angle */                                               \
   v.MechTheta= v.MechScaler*v.RawTheta;                                         \
/* Computethe electrical angle  */                                                 \
v.ElecTheta =(v.PolePairs*v.MechTheta)-floor(v.PolePairs*v.MechTheta); /* Q24 = Q0*Q24 */ \
为什么有后面减去的这一项的存在。
if((*eQEP[m]).Q**.bit.UTO == 1)                                              \
    {                                                                      \
          /***** Low Speed Calculation   ****/                                    \
   if(((*eQEP[m]).QEPSTS.bit.COEF|| (*eQEP[m]).QEPSTS.bit.CDEF))                   \
      {  /* Capture Counter overflowed, hence do no compute speed */                     \
          (*eQEP[m]).QEPSTS.all= 0x000C;                                        \
       }                                                                   \
       else if((*eQEP[m]).QCPRDLAT!=0xffff)                                       \
          /* Compute lowspeed using capture countervalue*/                         \
          v.QepPeriod= (*eQEP[m]).QCPRDLAT;                                     \
    }
这个函数的作用是什么,计算低转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