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pmos发烫

楼主(2018-06-04):
想驱动一块屏幕,然后按照屏幕里面的电路搭了个升压电路,pwm是屏幕输出的,原理图如下,nomos部分正常升到8v不热,pmos只有-5v而且几十秒就很烫。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需要增加R1,Q1. 如图。

这个图画的感觉象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增加R1,Q1. 如图。

加上这个三极管后pmos不烫了,但是nmos又发烫了是什么情况呀。

网友B:
MOS的栅级驱动能力不行?电压不够?

好像是面包板的问题。。等换个面包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