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交流贴片插件的加工费用

楼主(2018-06-04):
(无正文)

网友A:
0几年是1分1点,现在恐怕不够了

怎样计算SMT贴片加工价格?SMT贴片一个点多少钱?SMT贴片价钱计算目前几乎处于通明阶段,几钱一个点的算法很复杂。不过首先,需求明白“点”的概念,不同的公司采用的算法不同,但针对一块PCB板来讲,最初的SMT贴片加工费用总价是一样的。
SMT贴片加工的次要目的是将贴片元器件贴装到PCB的焊盘上,有的公司将一个焊盘计算爲一个点,但也有将两个焊算计作一个点的情况。本文以焊盘计算爲一个点爲例。只需求计算PCB板上一切的焊盘数即可,但是遇到一些特殊的元器件,比如电感、大的电容、IC等,需求额定测算,详细阅历方法如下:比如电感可以算作10个点,IC根据引脚数打对折(比如40脚IC,算作20个点)。根据以上方法,就可以很轻松地计算出整个PCB板的总焊点数了。
SMT贴片加工价钱
接上去就是一定焊点的单价。目前市场上,焊点单价各有不同,从0.008~0.03元/焊点的价钱都有,这个取决于SMT加工的工艺难度以及SMT厂商关于贴片质量控制恳求和才干决议。经常价钱廉价的,能够没有测试环节,没有物料检验环节,关于整个批次的SMT贴片质量难以失掉保证,商品的分歧性和可靠性也会存在很大的前期隐患。贴片价钱稍微高一点的厂家,会有质量控制流程,也能提供更好的交货周期和效力。客户别离自身情况,选择SMT贴片供应商。
了解更多PCBA罕见成绩
市场上SMT贴片加工厂价钱计算都是差不多的,是以元件点数几来算的,而其点数计算方法也是迥然不同。不过很多用户关于SMT贴片加工厂的点数和费用如何计算,并不是很了解,就像我和我客户在计算点的时分就有误差了,他是报的电阻爲单位,但是一个电阻是包括了两个点,那这样的误差就比较大了是两倍的误差,那我们的SMT贴片加工厂费用就完好两个概念了。所以在这里我爲大家整理了一些加工点数和费用的学问点,供大家分享:
SMT贴片加工点数计算标准:
如何计算SMT贴片加工厂的点数和费用呢?

SMT贴片加工费用计算:
1.计算费用加工费=点数*1个点的单价(加工费其中包括:红胶、锡膏、AOI检测等费用)
2.其它费用测架、钢网及其它单方商定的费用需另外计算。
SMT贴片加工厂点数计算方法很复杂也都差不多,但是全体加工费用,需求根据理论情况来计算,不同的厂家其报价也有所差别,用户可经过和厂家沟通,了解详细情况。
豪威科技的小殷希望可以给SMT贴片加工厂提供一些方法。不必谢我,我是雷锋

楼主:
引用 网友A:
0几年是1分1点,现在恐怕不够了

谢谢T前辈了,感觉研发工程师都较少接触加工这一块,了解的比较少

楼主(2018-09-11):
感觉打开论坛的速度慢了很多,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原来是这样计算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