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WM相关寄存器设置问题解析--彭会锋

楼主(2018-06-04):
本篇主要针对不太熟悉的TZ 故障捕获 和 DB 死区产生两个子模块进行学习研究

感觉TI的寄存器命名还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

SEL主要用于选择位  CTL主要用于控制位 EINT主要用于使能中断  **是标志查询位 CLR中断标志清除位  FRC 软件强制使能设置位
1 TZ 故障捕获子模块
     TZ子模块可以工作在Cycle-by-Cycle、One-Shot两种模式下,这两种状态的区别是:
  • one-shot是永久起作用的,恢复它只有人工清除。
  • 而Cycle-by-Cycle却是本周期有用,下一周期自动恢复
     外部触发选择寄存器TZSEL 寄存器设置选项如下:

    TZCTL主要设置TZA 和TZB寄存器即可,主要定义当外部触发事件发生时,定义EPWMxA和EPWMxB所采取的动作:

TZEINT 中断使能寄存器  控制周期触发和单次触发的中断标志使能

TZ** 是外部触发标志寄存器  TZCLR外部触发清零寄存器  这两个理解起来比较简单,所以不再做过多说明,就是中断的时候查询标志位,然后中断发生了就把标志位清零即可!

TZFRC 外部触发强制寄存器

TZ寄存器配置代码
    EALLOW;    EPwm1Regs.TZCTL.bit.TZA = TZ_FORCE_HI;            // Forced Hi (EPWM1A = High state)    EPwm1Regs.TZCTL.bit.TZB = TZ_FORCE_HI;            // Forced Hi (EPWM1B = High state)    EPwm1Regs.TZFRC.bit.OST = 1;                    // Forces a fault on the OST latch and sets the OST** bit.    EDIS;
2 DB 死区产生
2.1 DB寄存器设置

2.2 死区产生子模块内部结构

     结合上图可以看出,DBCLT[IN_MODEL]就是选择哪个作为输入信号源进行延时控制;通过延时模块之后,实现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延时功能;
     然后有一个反相器模块,可以产生互补的输出信号,是否反转可以通过寄存器DBCTL[POLSEL]进行设置,感觉这个寄存器就是设置信号是否反转的,如果是1就反转,如果0就不反转,就这样子!
     DBCTL[OUT_MODE]主要作用是选择那个信号进行输出,如果选择0,那么之前的延时的信号就被旁路掉了,整个DB模块就不起作用了,选择1才会产生死区功能;
2.3 经典死区配置方案(感觉这里的后缀 C 就是互补的意思,没后缀则无互补,这个在2.4的波形图里面可以得到更好的体现

2.4 加入死区延时的波形输出 (对比着2.2看2.3和2.4的图是最好明白寄存器配置的,也好理解输出波形是怎么样子的!)

2.5 寄存器配置代码

// DBCTL (Dead-Band Control)//==========================// OUT MODE bits#define DB_DISABLE            0x0#define DBB_ENABLE            0x1#define DBA_ENABLE            0x2#define DB_FULL_ENABLE        0x3// POLSEL bits#define DB_ACTV_HI            0x0#define DB_ACTV_LOC           0x1#define DB_ACTV_HIC           0x2#define DB_ACTV_LO            0x3// IN MODE#define DBA_ALL               0x0#define DBB_RED_DBA_FED       0x1#define DBA_RED_DBB_FED       0x2#define DBB_ALL               0x3  // Active Low PWMs - Setup Deadband
  EPwm1Regs.DBCTL.bit.OUT_MODE = DB_FULL_ENABLE;  //这里基本上都是配置两个波形都是有延时才输出的,不会旁路掉延时波形
  EPwm1Regs.DBCTL.bit.POLSEL = DB_ACTV_LO; //低电平有效,这里会对电平进行一个反转
  EPwm1Regs.DBCTL.bit.IN_MODE = DBA_ALL; //选择 epwmxa作为信号源作为延时依据
  EPwm1Regs.DBRED = EPWM1_MIN_DB; //设置上升沿的延时
  EPwm1Regs.DBFED = EPWM1_MIN_DB; //设置下降沿的延时
  EPwm1_DB_Direction = DB_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