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DB9的1分2是否能被检测到

楼主(2018-06-05):
我在设备的DB9串口加了个1分2的线然后只要连上电脑设备就停机,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为什么?有没办法解决

网友A:
你要的是确认没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是确认没有冲突

冲突?为什么会冲突我只是连上线并没有发送任何东西,而且只要不同时连上电脑的话就没问题,你所指的冲突是什么楼主小白不明白
最后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A:
RC232中定义有效电平为正负3-15V,如果两个设备电平不同就会有冲突,你最好测试一下相关引脚的电压,看看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232中定义有效电平为正负3-15V,如果两个设备电平不同就会有冲突,你最好测试一下相关引脚的电压,看看什 ...

这位大佬,设备电平不同是指其中有一台设备的电平是无效电平的意思吗?还是说两台设备的都是有效电平的范围内但电平有所不同也会造成冲突?

网友B:
估计上电电涌,两个接口要大些,主板比较好会监测到

网友C:
232只能点对点连接,三个点,那是要冲突的,自己画出图来分析一下。

网友D:
DB9接口有接收和发送两类信号。连接3个设备时,如何保证同一根接收信号线仅连接一发送设备?如何又保证一个发送线又连接另外两设备接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