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助一个关于义隆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18-06-05):
本人刚开始接触义隆单片机,用的是78P153K。直接写了一个C的头文件,但是编译的时候出现问题。
warning:EOF inside comment
Cpp: input buffer overflow!!!
用WICEPLUS和eUIDE编译都一样
附上错误的图片。
请哪位大侠指导一下啊。
头文件如下:
/*****************************************
Header file for the Elan   EM78P153K
*****************************************/
static unsigned int R0   @0x00:rpage 0; //间接寻址寄存器
static unsigned int TCC   @0x01:rpage 0;  //定时计数器
static unsigned int PC   @0x02:rpage 0; //程序计数器
/*************状态寄存器*********/
static unsigned int STATUS @0x03:rpage 0; //状态寄存器
   static bit RST @0x03@7:rpage 0;
   static bit GP1 @0x03@6:rpage 0;
   static bit GP0 @0x03@5:rpage 0;
   static bit T  @0x03@4:rpage 0;
   static bit P  @0x03@3:rpage 0;
   static bit Z  @0x03@2:rpage 0;
   static bit DC  @0x03@1:rpage 0;
   static bit C  @0x03@0: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RSR   @0x04:rpage 0; //RAM选择寄存器
/**************IO5**************/
static unsigned int R5   @0x05:rpage 0; //IO5
   static bit R53 @0x05@3:rpage 0;
   static bit R52 @0x05@2:rpage 0;
   static bit R51 @0x05@1:rpage 0;
   static bit R50 @0x05@0:rpage 0;
/**************IO6**************/
static unsigned int R6   @0x06:rpage 0; //IO6
   static bit R67 @0x06@7:rpage 0;
   static bit R66 @0x06@6:rpage 0;
   static bit R65 @0x06@5:rpage 0;
   static bit R64 @0x06@4:rpage 0;
   static bit R63 @0x06@3:rpage 0;
   static bit R62 @0x06@2:rpage 0;
   static bit R61 @0x06@1:rpage 0;
   static bit R60 @0x06@0:rpage 0;
/************中断状态寄存器**********/
static unsigned int INTF  @0x0F:rpage 0; //中断状态寄存器
   static bit EXIF  @0x0F@2:rpage 0;
   static bit ICIF  @0x0F@1:rpage 0;
   static bit TCIF  @0x0F@0:rpage 0;
/************控制寄存器*************/
static io unsigned int CONT  @0x01:iopage 0; //控制寄存器
   static bit INTEF @0x01@6:iopage 0; //中断使能标志位 1:使能;0:禁止
   static bit TS   @0x01@5:iopage 0; //TCC信号源选择位 0:内部指令周期时钟,P62为双向IO引脚;1:TCC引脚的跳变信号
   static bit TE   @0x01@4:iopage 0; //TCC 信号边沿选择位 0:TCC引脚上升沿TCC计数器加1;1:TCC引脚下降沿TCC计数器加1
   static bit PAB  @0x01@3:iopage 0; //预分频器分配位 0:TCC;1:WDT
   static bit PSR2  @0x01@2:iopage 0; //PSR2~PSR0:TCC/WDT预分频比选择位
   static bit PSR1  @0x01@1:iopage 0; //TCC:000~1/2,001~1/4,010~1/8,011~1/16,100~1/32,101~1/64,110-1/128,111~1/256
   static bit PSR0  @0x01@0:iopage 0; //WDT:000~1/1,001~1/2,010~1/4,011~1/8,100~1/16,101~1/32,110-1/64,111~1/128
static io unsigned int IOC5  @0x05:iopage 0; //IO5控制寄存器 0:输出;1:高阻
static io unsigned int IOC6  @0x06:iopage 0; //IO6控制寄存器 0:输出;1:高阻
static io unsigned int IOCB  @0x0B:iopage 0; //下拉控制寄存器 0:使能;1:禁止
//   static bit PD62  @0x0B@6:iopage 0;
//   static bit PD61  @0x0B@5:iopage 0;
//   static bit PD60  @0x0B@4:iopage 0;
//   static bit PD52  @0x0B@2:iopage 0;
//   static bit PD51  @0x0B@1:iopage 0;
//   static bit PD50  @0x0B@1:iopage 0;
static io unsigned int IOCC  @0x0C:iopage 0; //漏极开路控制寄存器 0:禁止;1:使能
//   static bit OD67  @0x0C@7:iopage 0;
//   static bit OD66  @0x0C@6:iopage 0;
//   static bit OD65  @0x0C@5:iopage 0;
//   static bit OD64  @0x0C@4:iopage 0;
//   static bit OD62  @0x0C@2:iopage 0;
//   static bit OD61  @0x0C@1:iopage 0;
//   static bit OD60  @0x0C@0:iopage 0;
static io unsigned int IOCD  @0x0D:iopage 0; //上拉寄存器 0:使能;1:禁止
//   static bit PH67  @0x0D@7:iopage 0;
//   static bit PH66  @0x0D@6:iopage 0;
//   static bit PH65  @0x0D@5:iopage 0;
//   static bit PH64  @0x0D@4:iopage 0;
//   static bit PH62  @0x0D@2:iopage 0;
//   static bit PH61  @0x0D@1:iopage 0;
//   static bit PH60  @0x0D@0:iopage 0;
static io unsigned int IOCE  @0x0E:iopage 0; //看门狗定时器控制寄存器
static io unsigned int WDTCON @0x0E:iopage 0; //看门狗定时器控制寄存器
   static bit WDTE  @0x0E@7:iopage 0; //WDT使能控制位 0:禁止;1:使能
   static bit EIS  @0x0E@6:iopage 0; //P60(/INT)脚功能控制位 0:P60,双向I/O引脚;1: /INT,外部中断输入引脚
static io unsigned int IOCF  @0x0F:iopage 0; //中断屏蔽寄存器
static io unsigned int INTC  @0x0F:iopage 0; //中断屏蔽寄存器
   static bit EXIE  @0x0F@2:iopage 0; //EXIF中断使能位 0:禁止;1:使能
   static bit ICIE  @0x0F@1:iopage 0; //ICIF中断使能位 0:禁止;1:使能
   static bit TCIE  @0x0F@0:iopage 0; //TCIF中断使能位 0:禁止;1:使能

网友A:
输入缓冲区溢出

楼主:
我也知道英文的意思啊,但是我不知道错在哪里啊。

网友B:
我知道  可是我是卖153的

网友B:
你不能写这么多寄存器

楼主:
这些是datasheet上的特殊寄存器啊

网友A:
你知道哪一行出错吗?把那一句贴出来

楼主:
我知道了,是IOpage上的寄存器不能位定义。连//注销了也不行,我也是醉了

应该怎么改呢,新手学单片机,也用这个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