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基于USB的IAP功能,如何提搞固件更新速度?

楼主(2018-06-05):
最近在搞一个IAP功能。功能是实现了,但使用的是基本的4字节一次写的涵数。感觉速度太慢,远没有像用ST-LINK这样的工具下载的速度快。即同样都是HID类的USB,LINK工具也是每次发送16Bytes/32Bytes 有效数据,但它的速度快很多。 难道真的要搞1-2K的数组变量先接收数据,然后再Page写入?或者,有没其它更好的办法?

网友A:
是不是用的DMA技术。

网友A:
确定好接收写入内容后,直接通过DMA哗哗的写入。

网友B:
这个可以用D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好接收写入内容后,直接通过DMA哗哗的写入。

我都是用的这个 FLASH_ProgramWord(addr,data);  速度太慢了。DMA有没有参考例子?

网友C:
你看看官方的手册,里面有介绍DMA的,据说这个才是最快的传输,无需CPU参与,直接点到点猛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确定好接收写入内容后,直接通过DMA哗哗的写入。

你试过?DMA是无法直接把数据写入FLAH的,因为写入FLASH必须通过操作FLASH写入寄存器。可以通过DMA把数据接收到RAM,够一页够再写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试过?DMA是无法直接把数据写入FLAH的,因为写入FLASH必须通过操作FLASH写入寄存器。可以通过DMA把数据 ...

那就按页写。

网友F:
最近不少人提到这个问题,我问下原厂看看;

网友G:
hid可以扩展bulk传输的.

网友H:
STM32F407VE,200K,整个过程约15S,擦除、写入、校验,算快还是慢???

网友I:
407擦除费时间,15秒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