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怎样捕捉0%到100%的PWM波

楼主(2018-06-05):
怎样捕捉0%到100%的PWM波

楼主:
特别是0%和100%。

网友A:
很好区别啊,
0%和100%的话就没有脉冲了

楼主:
这个我也知道,但我现在需要的是够用软件对占空比是0%和100%的两种状态进行区分和分别捕捉

网友B:
看来楼主专研的很深啊

网友C:
读下端口电平信号。

网友D:
如果PWM频率已知的话,计时判断电平信号吧。

网友E:
pwm 一般用定时器捕捉就可以测到, 其实就是个电平触发问题.

网友F:
如果是 0 和 100%, 那就没有触发了, 软件上可以考虑做个无触发的超时响应, 来通过检测输入状态来识别.

网友G:
占空比0%输出也是0;100%输出是平滑直流电压,都不是PWM波。

网友H:
用定时器的捕捉功能来捕获两个边沿, 根据捕获时间, 就可以计算出占空比.
不如捕获超时, 可以根据读取的端口电平状态给出 0 或 100% 来

网友I:
可以实现,前提是你这个范围在mcu pwm捕获的范围内。

网友J:
这个信号的处理的还是比较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