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车子的GPS设备,电源进去要用CLC滤波,电感改如何选型?

楼主(2018-06-05):
24V车子的GPS设备,电源进去要用CLC滤波,电感改如何选型?

网友A:
帮楼主顶一下,期盼有人能解答

网友B:
车载电源比较复杂一般的设计都会很容易被烧掉电源

网友C:
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

楼主:
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D:
大电流容易烧毁的吧

楼主:
算了, 明天找本专门的书专研下吧,多谢几位啦

网友E(2018-12-05):
导航板上的电感一般选择感量不大,电流大的,我们做过好帮手,航盛等一些车载客户,基本上都在10uH以内,最多是1.0,2.2这两个感值

网友F(2022-04-02):
那个感值用的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