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一片SRAM

楼主(2018-06-05):
问个小问题,DSP能和FPGA共享一片SRAM么?具体怎么实现

网友A:
sram一般都是在内部吧

网友B:
没有这样用过的

网友C:
使用DSP与FPGA来共同分享SRAM,没弄过,如果真能分享,那就应该对SRAM进行设置。

网友D:
楼主还是分开的比较的好啊

网友E:
SRAM的价格比较贵,同时
SRAM需要很大的体积

网友F:
非得這樣用的話,請讓DSP透過FPGA來訪問SRAM。

网友F:
或是FPGA與DSP通過某一IO腳做判斷,告訴DSP當前FPGA是否是使用SRAM。還有雙方在不使用SRAM時都要設相應的SRAM接口引腳為高阻態,否則,出現片子冒煙,那也就太正常不過了!

所以建議不讓FPGA與DSP高享SRAM。

网友G:
把sram分块

楼主:
嗯,我晓得啦

网友H:
sram都是内部的,基于cpu一级二级缓存的,DSP与FPGA共用还没见过

网友I:
这就是双口RAM啊

网友I:
专业叫法应该是Q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