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430 usb仿真器安装不上

楼主(2018-06-05):
430 usb仿真器安装不上,win7系统,急急急!

网友A:
仿真器没问题吧

楼主:
没问题吧

网友B:
驱动从哪来

楼主:
驱动从iar来,就是不行啊。都换过2个版本的win7了,为什么呢?

网友C:
截图,设备管理器截图

网友D:
楼主能详细说说吗

怎么判断安装不上的?

网友E:
可能你选择的仿真工具不对吧。

网友F:
试试ccs软件,这个比较简单一些的。

网友G:
有几个注意事项您看一下
除了USB接口,任何接口都不要热插拔哦(不要带电插拔)
JTAG接口不可以带电插拔。要断开开发板的电源和仿真器的USB线,才可以拔下JTAG排线。上电正好相反,要把JTAG灰排线先接好,然后才能给开发板通电,仿真器通电,切记!不然会损坏仿真器
仿真器的JTAG线拔下的时候一定不要拔线,容易把线拽坏。捏住插头拔下即可
USB线也不可以随时拔下。退出仿真调试环境之后,才能拔下USB线。
只有USB接口是支持带电插拔的,如果用U盘也要删除硬件后才能拔下,也不是随时都可以拔下的。仿真器也是如此,要退出仿真环境才可以拔下的,也就是灯灭了以后。如果没有进入过仿真环境是可以直接拔下的
先安装好IAR5.10 驱动在里面。UIF的光盘里面有。
**软件在光盘里,**码默认的是51的,选择430的。请仔细阅读MSP430仿真器使用说明
UIF驱动路径,您安装到了哪个盘就输入那个盘符。
如果是winXP的系统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 Evaluation\430\drivers\TIUSBFET\WinXP
如果是win7 32位的系统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 Evaluation\430\drivers\TIUSBFET\Win7-32
如果是WIN7 64为的系统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 Evaluation\430\drivers\TIUSBFET\Win7-64
IAR中芯片型号选择对应的型号,比如149;选择硬件仿真(FET Debugger),而不是虚拟仿真(Simulator)。
PROJECT中OPTION 中的FET 选择USB-IF(第一个)
安装驱动生成的默认串口号(COM)绝对不能改,切记
IAR 不知道什么功能不要随便改
您按照光盘里的《MSP430全系列UIF仿真器安装使用说明及问题自查.pdf》一步步操作就可以OK了
如果您的板子带编程器,编程器也要和JTAG接口断开,不然也会和仿真器冲突。
仔细检查板子的JTAG接口,供电,复位等等。板子不能有复位芯片,如果有把它和芯片的RST引脚断开,不然和仿真器冲突了。
有的时候项目文件损坏了也会导致下载失败
把.C  .H的文件都拷贝出来,在IAR5.10.4里面新建项目,把.C  .H导入
再试试
UIF报错初始化错误,不支持的格式:IAR生成的项目文件的版本太低,把.C  .H的文件都拷贝出来,在IAR5.10.4里面新建项目,把.C  .H导入就可以了
如果您的板子有USB接口的BSL编程功能,一定把BSL接口完全和JTAG接口断开,不然会产生冲突,造成不能进入仿真界面。
要确定您的目标板:
1 原理没有错误
2 电源没有短路
3 如果您的板子上有复位芯片,要和单片机断开,不然会和仿真器冲突
4 如果您的目标板上有编程器,要把编程器和单片机的连接断开,不然会和仿真器冲突
5 没有焊接质量问题
6 430单片机没有质量问题

网友H:
WIN7系统有问题吧

网友I:
楼上讲的比较详细的,不过我一般的都是直接在XP系统下直接的装该软件的,就减少了很多安装出错的概率

网友J:
有的支持xp  但是不支持win7

网友K:
你最好安装最新版的CCSTUDIO吧,这个软件是TI出的,应该驱动更齐全。

网友L:
也有可能是操作系统的问题
不要使用各类ghost版本和home版本

网友M:
win7安装仿真器驱动都没问题

网友N:
驱动版本安装不正确或者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O:
软件不正确,而是系统不兼容

网友P:
击卸载驱动,卸载之后用自带的搜索安装

网友Q:
选择设备管理器,有提示未安装驱动的地方(!提示),选择右键重新安装驱动,然后选择手动寻找安装路径。

网友R:
仿真器自带的驱动?

网友S:
这个驱动就是系统不支持了

网友T:
下载了win7专用的就好了。

网友U:
把系统重启一下,插上仿真器试试

网友R:
上这个设备的官方网站看看有没有该设备的最新驱动

网友V:
要是你不想换系统就安装虚拟机 ,里面装XP系统

网友Q:
要不换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M:
你用的是什么仿真器呢

网友P:
把驱动都回复到之前的版本试试

网友N:
先卸载原来的驱动再进行更新安装

网友O:
来老版的注册表信息还在

网友U:
在其他电脑上试一下,看看是仿真器问题还是电脑问题

网友T:
真不行试试驱动精灵什么的

网友S:
百度搜驱动的时候,别忘记加上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