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下 NULINK ICP下载不成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6-05):
不分LP AP,单个下载AP没问题, 现在分成2K+16K,一下载就提示校验通不过,从软件读上来的内容看,就只烧入了几十个字节。 配制字先烧入再烧AP LP 也试过。

网友A:
不清楚,这个验证失败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没玩过这个分开弄的。

网友B:
解决了吗,怎么设置这个双固件烧录。

网友A:
楼主这几天搞定了没,讲讲。

网友C:
楼主一去不复还。

楼主:
搞不定,不搞了,不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