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只查看程序的软件?

楼主(2018-06-05):
   我想只看程序软件,是c编写的,当然记事本也可以,但是记事本打开后,几乎是没法看的,不同数据不能区分颜色。
   当然,一些编译软件也有查看的功能,但这些软件的费用都不低

网友A:
source insight/ultraedit/Notepa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ource insight/ultraedit/Notepad++

楼上正解

网友C:
太多了。。

source insight (功能强大,但是用的不多,我是颜控,他太丑了)

notepad++ 软件小巧,安装包只有7M好像;但是很不错速度比较快,快速查看一些文本很方便;;主要是免费

UltraEdit,很强大但是花钱(不过天朝么。。你懂的)列模式功能简直不要太爽

sublime text 也很不错,同样也是花钱

vs code  界面也很不错,插件也很齐全,经常使用。微软出品,,关键免费;

vi/vim  貌似搞linux的用的很多,一种信仰??我是习惯不了。。

Atom  也不错,免费的,不过好像只有英文版。

以上基本都试过,不过现在最常用用VS code 和 notepad++
UltraEdit只有需要列处理或者查看一下hex的时候用一下。。。

网友D:
SourceInsight吧,配置好颜色也不会很丑的。

网友E:
强烈推荐用SourceInsight

网友F:
Eclipse 虽然吃内存,但用起来还算方便。。。看个 Linux 内核代码都不在话下。。。

网友G:
都用过,我觉得还是notepad++最适合

网友H:
我是代码查看用Source Insight ,文本对比用Beyond Compare

网友I:
俺一直都用UltraEdit,可以对不同指令/数据设置不同的颜色,还能显示、编辑16进制文件。

网友J:
Notpad++ 先简单就VIM

网友K:
搞硬件的用Notpad++。。。

网友L:
我用的是source insight 4,感觉挺好用的

网友M:
推荐Notepad++,我一直用这个
安装文件很小,不占内存

网友N:
source insight 4 的界面换个主题后, 和 vs code的默认主题可以设置的一样。
如果不看到一个函数调用就想跳到函数定义的话,notepad++比较快。
不过还是建议装visual studio,功能强大,显的高大上,宇宙第一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