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解平衡电阻计算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6-06):
失调电压是实际运放存在的,当然要减去。

网友B:
   R2=R1//Rf的电路截图才是"平衡电阻",平衡电阻的概念本身是错的。此版块有多个帖提到。
   而-端要减去输入失调电压的说法不同于“平衡电阻”,于我看应该叫输出失调电压调0电阻。
设+端调0电阻是Ro,-端电阻是Re//Rf,输入失调电压Vos,运放输入级差分管对静态基极电流,+端是Ib1,-端是IB2,则,
   Ro*Ib1=(Re//Rf)*Ib2-Vos
   Ib1和Ib2要根据参数表的输入失调电流Ios和输入偏置电流Ibs推算。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导,目前需要彻底理解下运放内部原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