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乘法器与软件实现乘法的优劣

楼主(2018-06-05):
意图:实现两个信号相乘的功能,最终实现积化和差的运算。

利用硬件混频器或者乘法器,外加低通滤波,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利用软件的乘法运算也可以实现,但两者会有什么明显的优劣吗?主要想知道在电路的噪声方面硬件混频方式是否会引入噪声?

网友A:
运算速度
会影响你的一个循环的处理时间。即采样点。

网友B:
硬件乘法器速度是软件乘法器无法比的吧

网友C:
用软件实现会比较灵活,且不会增加硬件成本,前提是有运算能力足够的处理器。如果系统内并无合适的处理器,为此专门增加处理器就不如用硬件电路实现了。

网友D:
所谓的DSP核,核心功能之一干的就是硬件乘法器实现大量的卷积运算。用软件当然可以实现,最简单的单片机即可,C编译器都把这事给搞定了,只不过牺牲的是运算时间。所以关键看你的实时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