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BIOS怎么用啊?

楼主(2018-06-05):
这个和不带操作系统的写法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我想这两个应该都差不多,只是实现的方法不同而已

楼主:
我发现,我的开发板的例程里面的文件,上面写的是TI的DDK的文件,但是我安装DDK后并没有找到这些文件,不解中。。

楼主:
比如TVP_5150.h

网友B:
DSP/BIOS是特别针对德州仪器C5000,C6000,C28XX系列的运行于DSP之上的一个实时操作系统。

网友C:
SP/BIOS是CCS中集成的一个简易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能够大大方便用户编写多任务应用程序。

网友D:
DSP/BIOS是一个可用于实时调度、同步,主机和目标机通信,以及实时分析系统上的一个可裁减实时内核

网友E:
https://wenku.baidu.com/view/2477e1a4b90d6c85ec3ac6f9.html

网友F:
搜搜一下5.SYS/BIOS的使用实例分析

网友G:
CCS中集成安装了SYS/BIOS,能够大大方便用户编写多任务应用程序。另一方面,SYS/BIOS可以在XDCtools中使用配置技术,极大地方便了SYS/BIOS的开发流程。

网友H:
https://wenku.baidu.com/view/31cd765802020740bf1e9b4d.html

网友I:
比较推荐的学习资料是彭启琮和管庆编著的《DSP集成开发环境——CCS及DSP\BIOS的原理与应用》

网友J:
新建一个tcf文件系统就自然带操作系统dspbios了

网友K:
这个就是可能多进程而已。

网友J:
你使用的是什么DSP芯片呢?

网友B:
  DSP/BIOS实际上是一个可调用的系统模块API的集合。

网友I:
书籍是以c5000平台来讲解的。但不会影响你学习C6000平台下的DSP/BIOS。

网友C:
DSP/BIOS拥有很多实时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功能,如任务的调度,任务间的同步和通信,内存管理,实时时钟管理,中断服务管理等。

网友H:
这个一个DSP-BIOS使用入门教程。

网友D:
它提供了抢占式的多任务调度,对硬件的及时反应,实时分析和配置工具等。

网友G:
简单的SYS/BIOS的例子网上有的。

网友E:
CCSv5.5中DSPBIOS简单搭建例程

网友F:
https://blog.csdn.net/tostq/article/details/51264930

网友K:
还是别使用系统了,占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