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验板与电脑通信失败,怎么回事?

楼主(2018-06-05):
单片机实验板与电脑通信失败,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么笼统?

楼主:
在网上买了个带usb线的实验板 连上电脑 装好驱动 打开top851显示通信失败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这个原因很多啊……

楼主:
还有就是怎么测试单片机与电脑是否有通信?

网友C:
可以详细说说你的情况吧

楼主:
就是带usb线的51单片机开发板 连上电脑 装好驱动 按照说明改了端口设置
然后打开keilu和top851都显示通信失败

网友D:
把J0短路接口打开

网友E:
楼主用实验板与电脑是用UART口的RS232通讯还是USB通讯的,还是其他的?

楼主:
嗯,我试试

网友C:
什么通信方式?

网友F:
串口通信可能是没有共地的问题

网友G:
首先单片机的串口配置问题,串口与电脑连接的问题,电脑串口占用的问题,双方协议问题,,,,,,都是问题,而你发帖没有发出必要的文字,让人也捉摸不透,别人还会愿意与你交流吗?

网友H:
用的什么试验板?
建议先看看试验板的使用手册或者说明书等

网友I:
一种可能是串口线有些问题,比如接触不良

网友J:
可能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K:
确认开发板和串口线是好的

网友L:
检查接口是否松动

网友M:
能是串口模块有问题

网友N:
建议更换不同的串口软件测试测试

网友O:
串口的接收和发送程序没有贴出来

网友P:
现在的单片机应该抗干扰也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Q:
是usb通信吗?

网友R:
测试串口硬件设备是否正常

网友Q:
使用的是什么接口软件呢

网友I:
另一种可能是串口有问题。

网友P:
通过RS232串口 与PC 通讯

网友J:
查看的波特率是否一致呢?

网友O:
你把代码贴全一点

网友K:
还有驱动USB转串口线的驱动程序

网友N:
备一些常用串口软件。

网友L:
有点就是硬件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M:
串口卡接触不良,USB转串口接头接触不良

网友R:
检查接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