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单片机

楼主(2018-06-05):
公司在做一些电子产器,需要用到大量单片机。但公司为了省成本,目前选择了合泰的单片机,如HT66F002。
但站在工程的角度来看,合泰单片机用得非常不爽。
一是调用子程序的嵌套层数有限制,有的只有8层、有的只有4层,甚至有些只有2层。
二是不支持函数指针,导致不能实现回调、不能实现多态。

在此,看看有没有大神推荐一些合适的单片机。1.5RMB以下。

联系Q261335460,十年业内专业

网友A:
合泰的这个居然是 OTP 的. 1.5RMB, 不知道采购或老板吃了多少, 估计这个报价是骗你的 ...,   不过正价 0.9 左右, 也贵得离谱, 合泰不知道是怎么考虑的

找 STC 的 Flash 的吧, 一块钱以下的也有

或者去看看一个比较奇特的 三核51 CPU, 32K Flash 只要 0.85/SOP8, 1.00/SOP20,  在21ic Bar 我开的 好货集中营 里有简介, 试过了, 不错的东西

网友A:
OTP 的带 12比特ADC, sop8 通常应该是 0.30 ~ 0.45, 外加一片 sot23-5 的串行 EEPROM 也不到一毛钱

网友A:
至于1.5的价钱, 能用很多种 国产的 M0 芯片了, 比如 纳瓦特 , 华大的, 灵动微的, 他们推的代替STM8-003的代用芯片,都很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TP 的带 12比特ADC, sop8 通常应该是 0.30 ~ 0.45, 外加一片 sot23-5 的串行 EEPROM 也不到一毛钱 ...

专业!

网友B:
要啥联系我 1449251178

网友C:
STC15/STC8系列,价位在1.5元以下的选择还是不少的,超低功耗,超强抗干扰,供货稳定,从不随意涨价。需要样品可以随时联系,h
    QQ:25939032陆贰

网友D:
STM8S单片机,这款应该比较便宜了

网友E:
Holtek的HT66F002是Flash的MCU,不要误导了新人。虽然用起来麻烦,但是价格在那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泰的这个居然是 OTP 的. 1.5RMB, 不知道采购或老板吃了多少, 估计这个报价是骗你的 ...,   不过正价 0.9  ...

其实不是说这个单片机1.5RMB啦,只是预算是1.5RMB,感觉把老板和采购坑了
还有,三核51单片机,这也太奇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15/STC8系列,价位在1.5元以下的选择还是不少的,超低功耗,超强抗干扰,供货稳定,从不随意涨价。需要 ...

51用函数指针有点麻烦,不过至少还可以用。不像合泰的根本就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1.5的价钱, 能用很多种 国产的 M0 芯片了, 比如 纳瓦特 , 华大的, 灵动微的, 他们推的代替STM8-003的代 ...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8S单片机,这款应该比较便宜了

STM8貌似缺货非常严重,价格都被炒起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STM8貌似缺货非常严重,价格都被炒起来了。

好久没买过了,不是太清楚,看淘宝还是很便宜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51用函数指针有点麻烦,不过至少还可以用。不像合泰的根本就用不了。

小单片机小程序,要指针干什么……?
if-else或swtich-case都可以很好的完成分支执行

网友G:
有时候要慢慢来的

网友H:
专业十多年单片机原厂,联系Q261335460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单片机小程序,要指针干什么……?
if-else或swtich-case都可以很好的完成分支执行 ...

用了模块化设计就上瘾了,例如定时模块。当有事件需要延时5秒执行,或者每隔1秒执行一次,要实现这些功能,往定时模块插入一事件就行了。我也看过不用定时模块来完成这些事的代码,基本就是在主循环里面用一变量作计数器。这方法弊端就是一旦这变量多了,软件的复杂度就会呈指数增长,实在不利于软件的维护。如果用了指针可以更简单地实现功能,我们为什么不用指针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了模块化设计就上瘾了,例如定时模块。当有事件需要延时5秒执行,或者每隔1秒执行一次,要实现这些功能 ...

字数补丁

网友I:
STC很便宜的